[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在PROTUES中仿真时,找不到相应的元件,怎么办

楼主(2018-12-23):
中颖单片机在PROTUES中仿真时,找不到相应的元件,怎么办

网友A:
会不会像protel中可自创元件库呢? 呵呵

楼主:
如何在PROTUES中建自己的元件库?

网友B:
看看是什么内核的

网友C:
实在不行,用相近内核的模拟

网友D:
自己建的库估计没有仿真的能力吧

楼主:
不能仿真,没有类似的内核,也不可能自建元件,这好象是4位单片机。。。

网友E:
直接买个开发板子得了

楼主:
别想了,不太可能

网友F:
PROTUES仿真,现在还不支持哦

网友F:
会不会像protel中可自创元件库

网友G:
为什么非要仿真呢?还是把硬件做出来好一些

网友H:
不一定都要用软件,烧脑仿真也可以,只是容易出错.

网友I:
当然可以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