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的OPA551UA 和OPA551PA在芯片设计时,是否是同样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8-12-23):
TI的OPA551UA 和OPA551PA在芯片设计时,是否是同样的设计方案。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实验室在购买了OPA551UA在自己设计的电路中没有实现功能,但是选择了OPA551PA封装芯片实现了功能。

网友B:
设计是一样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发现我的贴片封装芯片是 假 片子。白白调试一个月。

网友C:
购买芯片时  还需要慎重啊  现在很多片子都是假的   哎   中国的电子市场鱼龙混杂   呵呵

网友D:
嗯,一般还是建议直接购买原装的片子  价格贵点  但质量可靠   呵呵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C:
关键是UA 和PA的区别

网友E:
UA和PA两种不同封装

网友F:
UA和PA的测试数据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封装方式

网友G:
这个结合资料的看看,是有区别的

网友H:
只是封装不同, 也不能简单地说设计是一样的.

网友I:
因为热阻不同带来的功率输出能力和散热方面的问题是不同的

网友J:
这个得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的

网友K:
两者的区别是封装的不同,OPA551UA是SOIC的封装,OPA551FA是PDIP的封装,还有一个是OPA551FA是DDPAK/TO-263的封装。

网友L:
就是封装不一样, 功能一样, 用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除非散热方面, 如果功率应用, 可能有区别

网友M(2019-11-26):
引用 网友I:
因为热阻不同带来的功率输出能力和散热方面的问题是不同的

贴片的需要主要散热,PCB布线时考虑散热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M:
贴片封装PCB布线时注意散热,把散热引脚铺铜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