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馈验证>批判

楼主(2018-12-23):
1.一个世纪前的外国期刊杂志不宜拿到今日做噱头。20世纪70年代初期,恰逢中国处于电子工业的一个浪潮,很多地级城市都可有上10家国营集体无线电厂上马。国内外半导体及其电路的基本理论实践均已成熟,专业技术书刊也开始面市。其中负反馈概念在(线性)放大器(电路)中的应用更是炉火纯青,甚至不再需要外文译版,如清华大学编著出版。至今,负反馈概念名词更加准确清晰,本不该再有异议。为什么还有人既不出于教学科研也不因为产品应用,处心积虑地挑选旧版《电工手册》做为杜撰歪理的参考?
2.加亮译文只是对(放大器)应用负反馈的一般性概念表述,不存在这么一个普适性精确定义,因为它在图-文对应上没有引入符号,所以并不严谨——毕竟它只是个手册。做为一个概念叙述,意义旨在于使读者理解反馈。然而对于一些人,往往可以去曲解,并扣出一些字眼儿去伪造一个定义。如果不是文化限制,那就是科氓了。
3.附图3.40,我们很容易注重一个细节:Xs+(-Xf)=Xc′,就是强调定义了反馈性质的数学关系。我们不要再扣任何字眼和歪曲理解,只要逻辑!
希望网友都能看懂Σ是什么意思。

4.《验证》所用的电路是个错误,调节图中Rf不能改变反馈量。射极输出器的反馈比恒等于1,与射极负载无关。原﹤验证﹥作者为了支持伪证,什么都不顾得了。

5.退回一万步讲,验证得到结果“射正”有什么意义?几十年来全世界科技工作者都应用实践得好好的,你想要改变什么,又能改得了什么呢?除非﹤验证﹥者能提炼出一套更普适的东西,而不是一口咬定一个"正"字不放。

历史上伪科骗局太多了。

网友A:
射极跟随器是“正反馈”的验证
楼主引用的内容链接。

有关链接:

入反射理论基础

改变反馈量下CB、CE电路的仿真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射极跟随器是“正反馈”的验证
楼主引用的内容链接。

我也不认可jz0095的观点。

但是第四条欠缺考虑。反馈系数是不是已经约定俗成是1?

如果Uout是反馈电路的输入,Ve是反馈电路的输出,比例应该是1。
但是 Rf的值增大,会导致Ib的值减小,发射极的电压Ve增大,Uout增大。
说反馈量是增大了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不亦心说的反馈量和反馈系数不一样,不太明白。

如果反馈电路用Ib做输入,用发射极到地的电阻Re作为反馈系数,Re*Ib作为反馈电路的输出。
当Rf增大时,反馈系数Re是增大的。
(Re是整个发射极到地的电阻,不是图中的Re)

我是临时抱佛脚,如果说错了,还请指正。

楼主:
反馈系数,即Xf/Xo,表达取自输出的反馈有多大。无论等效Re怎么变通,恒有Ⅴf=Ⅴo。对于三极管射极输出电路,要想改变反馈做试验,还真不是个易事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馈系数,即Xf/Xo,表达取自输出的反馈有多大。无论等效Re怎么变通,恒有Ⅴf=Ⅴo。对于三极管射极输出电路 ...

我修改了3楼的说法,请再看一下

楼主:
补充。做为射随器,为方便常以“电压串联”类型负反馈进行分析计算。即:输入信号Ⅴs与反馈信号Ⅴf(=Ⅴo)串联相(叠)加,使得原输入信号Ⅴc(=Vs)9成9被抵减,而成Ⅴc′。

楼主:
正好对应了编辑后的3楼。
这就是该类电路的信号流程及原理说明,所有教科书及应用都说明和证实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认可jz0095的观点。

但是第四条欠缺考虑。反馈系数是不是已经约定俗成是1?

1.在负反馈应用于放大电路中,反馈的绝对值没有什么意义,考虑的是“反馈占输出的比值”。
2.现在不是负反馈无人认识总结阶段,都熟透了。在此不按Ib考虑而按Vi,Vb,以及Vs,Vf等电压量分析更容易提炼得到有用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在负反馈应用于放大电路中,反馈的绝对值没有什么意义,考虑的是“反馈占输出的比值”。
2.现在不是负 ...

好的。

说保管员,一是说可信度近于零,二是说装专家人品可憎。
@jz0095 :是不是保管员不重要。但是你确实说了很多我不太懂名词。一个负反馈的电路,学过电路和模电的人应该都可以分析。你却说些散射参数、戴维南源之类的名词出来唬人,真的没有必要。 大家还是多谢良性互动吧!
@jz0095 :我用其他的信号源做了分析,你怎么不回复了?
@Lgz2006 :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Lgz2006 :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这个jz是个xx保管员,没有任何科研教学设计应用实践,专门花言巧语给学生写个垃圾论文什么的。

楼主:
我们学习经典教科书运用“负反馈概念”得到了通式Af=Ao/(1-AoF),极大简化了优质放大电路的设计计算。
jz网友所验证出来的“正反馈”结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祸害!

楼主:
@jz0095
什么人能够检索50年期刊的一个修辞小BUG?什么人会利用这一点来大做**?什么人会连Σ表达的逻辑都装作不懂?什么人连放大器负反馈概念都不懂却敢来做伪?
这个听说过?

@Lgz2006 :king5555希望你来证明射随器是负反馈。记得要绕开我抓出的毛病。
我傻啊,那本书不说这个典型电路,还要我去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jz0095
什么人能够检索50年期刊的一个修辞小BUG?什么人会利用这一点来大做**?什么人会连Σ表达的逻辑 ...

你的聪明会让你的支持者失望,让我失去清晰的靶子。毕竟书上的不等于你理解的,例如你第4点被人指出的问题。

不希望看到你气势磅礴开篇后掉链子。我恭候你。

在此,只做对《验证》批判,不想漫天刷浆。

楼主:
少来这一套,你当21家都会听你愚弄?抛开你的电工手册,哪一本书不必我厉害,犯得上用我来证?
我只有一个目的:不让伪科欺骗大众。

你能爷们点吗,别老让我督着。
我已经把比你厉害的入流理论撕开了口子,你还视而不见,你忽悠谁呢。

网友C:
老话说,真理越辩越明!
但和你们是越辩越糊涂!

不是真理哪能辩得明!明白人自然明白。

网友B:
我来老老实实分析一下射随器电路。电路比jz的电路有所简化。

直流通路

交流通路

反馈框图1

反馈框图2

稍微解释一下,反馈框图1和框图2本质是一回事,可能1更常用一些。
利用反馈框图和交流通路的电路图,都可以计算出在rbe<<1+β)*Re的情况,vout=vin,这就是射随器的性质。
vsum是rbe两端的电压,是vin与vf或者说vout的电压差值。
这是很明显的负反馈电路。

网友B:
说正反馈,实际上依赖的实际上是下面的电路

Re增大的时候,ib减小,vin的值会增大。

这个vin的增大是和外接的信号源Vs和Rs相关的。

如果Rs可以是负值,或者不单单一个Vs独立源,还存在受控源的情况,ib减小会导致vin减小。

所以不能把vin值的变化作为判断正负反馈的依据。

西格玛是什么,Vs+Vf=Vc’。jz装彪卖傻,就要把Vs做参考量,任你怎么说,就是一口咬定了,拿什么也换不下来。他只口字眼儿弄噱头,不讲逻辑,不和他正儿八经。

网友D:
支持正本清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jz0095说正反馈,实际上依赖的实际上是下面的电路

Re增大的时候,ib减小,vin的值会增大。

jz是故意找茬,非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

楼主:
好多人看不透射极输出器的反馈等效,笨办法,把瞬时极性都标出来。

运放的跟随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馈系数,即Xf/Xo,表达取自输出的反馈有多大。无论等效Re怎么变通,恒有Ⅴf=Ⅴo。对于三极管射极输出电路 ...

我问你,Xf是在基极还是在射极?能把射极当输入端吗?

我能挑出毛病,是因为我使用的入反射 理论正确(真理),框图理论非常粗糙,你们要能辩得过就见鬼了。

我已经说过,输入端的净输入不是Vbe,而是输入端口的合成电压:无反馈时是原始的入反射分量的合成电压;有叠加后是变化后的入反射分量合成电压。它们都是端口的对地电压,不是所谓的Vbe电压。这一点你们别指望推翻,只有通过学习正确的理论去理解。我的话不客气,但是没有恶意。

论坛里有不少人了解入反射理论,如有反对意见,可以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使用该理论上的问题。

只能说,你口中的反馈跟俺从书上学的以及实践用的负反馈不一样,俺们看不出你的呢个东西有什么用。 若是你的新大陆,建议你还是去发表为好,不要在这神圣的地方论鬼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问你,Xf是在基极还是在射极?能把射极当输入端吗?

我能挑出毛病,是因为我使用的入反射 理论正确( ...

这么多乡亲在这苦口婆心开导你,你始终不开窍,你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连个最基本负反馈都搞不懂,到哪去不要讲你学过模电,讲出来丢人!

这都是实话,听起来不好听,但没有恶意!

网友E:
一块电池透过灯泡向另一块电池充电,被充的电池渐满,灯泡也就渐暗,再不然,LED串电阻,电阻大,LED就暗,如果三极管可发光,Re 改变时也就这效果,

网友E:
发射极是输入输出的共同环路,在此设置路障可使输入减小,路障的作用,输出就有,
运放的负反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反相输入端直接连到输出端,喔,这不就是 跟随器 的形态吗?

楼主:
jz已经坦白,自己是另创一套所谓“反馈”定义。据说还是基于“反射”理论,真是忽悠死人都不用偿命。
你呢个玩意儿,在精确计算放大器电路时也用到,不过是“负载变动引起端口电量的改变”,简称“负载效应”。
而这个负载效应就是“源内阻压降”原理形成,用不着故弄玄虚。

我差点儿误解你了,就差一点点儿。

楼主:
@xukun977
75年那会儿有否网络端口反射理论形成甚至普通应用,以至于在低频线性放大都有刻意运用?

网友F:
本不想说话的,实在憋不住,只能说,这个板块中自信满满的人实在太多,建议去IEEE发表论文。

楼主:
@jz0095
你的“反馈定义”是基于“端口反射”,早说啊!你完全可以用那一套来论证,也不必搬来50年手册。
没人想改变你,倒是想继续看看你的这一套“新”系统都有什么东西。
我们关心的是增益Xo/Xs特性的改善,你关心的是什么?能帮我们干些什么?

如果你的“正”反馈就是指“调节Rf端口电压Vs也改变”(如下图),那就不劳你用什么'反射吸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z已经坦白,自己是另创一套所谓“反馈”定义。据说还是基于“反射”理论,真是忽悠死人都不用偿命。
你呢 ...

jz已经坦白,自己是另创一套所谓“反馈”定义。据说还是基于“反射”理论,真是忽悠死人都不用偿命。
你呢个玩意儿,在精确计算放大器电路时也用到,不过是负载变动引起端口电量的改变,简称“负载效应”。
而这个负载效应就是“源内阻压降”原理形成,用不着故弄玄虚。

你承认端口电压变动的事实,很好。
你还说过,大意是,一套理论只要出现一个矛盾或问题,整个理论就不成立。这应该是共识,且称其为“矛盾判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xukun977
75年那会儿有否网络端口反射理论形成甚至普通应用,以至于在低频线性放大都有刻意运用? ...

端口理论是把网络当成黑匣子看的,把手插黑匣子调节Rf,黑灯瞎火看不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jz0095
你的“反馈定义”是基于“端口反射”,早说啊!你完全可以用那一套来论证,也不必搬来50年手册。
...

再给你们一些时间,看明白我说的“净输入是端口电压,不是Vbe”,我再说其他的,否则就是白说。

楼主:
5.退10000步,jz各种证的“反馈”另有所指,我们弄不懂也就罢了。这里要问作俑者的是:你把射随器定义为“正”反馈,有什么意义,肯定不仅是单为与众相悖吧。这个正反馈结论应该有个表达式之类,以供设计研究,譬如Xs与Xf什么函数关系,Xo与Xs怎么表达,如此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jz0095
什么人能够检索50年期刊的一个修辞小BUG?什么人会利用这一点来大做**?什么人会连Σ表达的逻辑 ...

你也别说,那个 四端口框图 也可以忽悠人。尤幸我没先入为主,
这样的正反馈在射随中是存在的,自举就是,不过,自举是辅助措施,不是主线,不是射随本身的原理!

自举与反馈不矛盾,是交集或一体二面。跟时哉分析与频哉分析一样。
自举不是反馈,前面有讨论,以后还会谈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5.退10000步,jz各种证的“反馈”另有所指,我们弄不懂也就罢了。这里要问作俑者的是:你把射随器定义为“ ...

你说碰到这样死脑筋的,油盐不进,怎么说都不行,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动机不纯。
因为他动机不纯

网友B:
jz0095的意思实际上很简单,用一个大黑框把放大和反馈都包括进入。将f的值调大,vin增加,所以是正反馈。还拉一个老外来背锅。

最后引入了入反射理论。这个不太懂,jz0095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用入反射理论推导出射随器是正反馈的具体过程。

楼主:
@king5555
为你点赞!这才像个做学问做技术的
@eyuge2
为你点赞!看透了。
@jz009 为你感到悲哀再也骗不了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king5555
为你点赞!这才像个做学问做技术的
@eyuge2

今天早上跟着“矛盾判据”一帖发了一个轻松帖,结果没通过审查。

我就问你们,对这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你们怎么就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丝毫察觉不出问题呢?悲哀啊。

@king5555 你走眼了,再等等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跟着“矛盾判据”一帖发了一个轻松帖,结果没通过审查。

我就问你们,对这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你 ...

管理员,我建议你不要那么神经敏感,我的轻松帖调侃他们的毛病,对使他们清醒有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跟着“矛盾判据”一帖发了一个轻松帖,结果没通过审查。

我就问你们,对这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你 ...

你连小学语文课上的成语"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懂?!

对同一个电路,你用你自己发明创造的假冒伪劣牌"负反馈判据",得出跟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与我们大家使用学术上正宗的负反馈判断依据得出跟随器是负反馈的结论,经管结论相反,但由于判断依据不同,算不上叫"自相矛盾"!

网友G:
引用 网友B:
jz0095的意思实际上很简单,用一个大黑框把放大和反馈都包括进入。将f的值调大,vin增加,所以是正反馈。还 ...

测试原理本身有问题。原理与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糸。

网友G:
好比一个反相放大器,因电压源内电阻的存在,增加输入电阻,相对应的输入电压增加,从而判断是正反馈电阻吗,显然不能还是负反馈电路。只是改变了电路参数,没有改变相位关糸。

网友G:
信号间的趋势或信号间的一次斜率角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连小学语文课上的成语"自相矛盾"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懂?!

对同一个电路,你用你自己发明创造的假冒伪 ...

你开篇不咬人就不会说话吗?

经管结论相反,但由于判断依据不同,算不上叫"自相矛盾"!
这种话也说得出口。又是特色、双重标准啊?通常讲不出理才需要特色。我对自相矛盾的判断是建立在统一标准之上的,倒底谁不正常?

CB是正反馈电路,同相放大;CC也是同相放大,各个端口特性与CB的相同,与CE的负反馈端口特性相反,怎么就成了“负反馈”?你不用双重标准就圆不了场?

我用入反射理论是告诉你们,要相信可靠理论的结果,如同你们相信教科书,两者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必大惊小怪。不用指望该理论产生出奇特的现象,而是显示,对于普通现象该理论是如何分析的。

入反射理论指出,
1. 端口的“净输入”只是端口的对地合成电压,
2. 没有理想信号源的立足之地,
3. 没有不变的输入端口参考,Vbe并无立足之地。
这几点掏空了现有理论的根基。记住,要相信正确的理论,不要盲从。

先说这些。

楼主:
jz友,我都退一万步,认可你创新理论属于更高层面了。接下来你应该谈谈这个拨负反“正”有什么意义?难道就止步我们给你鼓掌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开篇不咬人就不会说话吗?

经管结论相反,但由于判断依据不同,算不上叫"自相矛盾"!

对集总电路谈什么入反射理论,你模拟电路根本没入门!

老6怀疑你是看仓库的,我怀疑你是看大门的!

另外,你敢不敢把你以前的同事,喊来这论坛看看你的帖子,过来聊几句???

反对!什么“怀疑”,分明是合理推定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好比一个反相放大器,因电压源内电阻的存在,增加输入电阻,相对应的输入电压增加,从而判断是正反馈电阻吗 ...

所以我说,
共集 ≠ 跟随
跟随器跟的,不是输入端,是讯号!
如果,讯号源的内阻等于共集电路的输入电阻,那就成…了阻抗匹配器了。

楼主:
说到这,还有一个例子,长沙某院教授,在普通共射基础上,使劲增大信号源——基极电阻甚至兆欧级。如此便可接入较高电压,并为此论文发表一篇,谓之什么高压放大器之类。老9最清楚。

哈哈,俺向来不攻击人身,顶多涉及人格揭露。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到这,还有一个例子,长沙某院教授,在普通共射基础上,使劲增大信号源——基极电阻甚至兆欧级。如此便可 ...

代表长沙某院提出严正抗===议,
发表该论文的某叫兽,曾经确实在我院就职,但早以被离开我院,
Lgz所言长沙某院叫兽,言辞及其不准确,涉嫌诋毁我院名誉,
鉴于此,提出严正抗===议,保留起诉Lgz的权利。

呜呜呜呜呜呜
但早以离开我院。“”字很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集总电路谈什么入反射理论,你模拟电路根本没入门!

老6怀疑你是看仓库的,我怀疑你是看大门的!

不是我小瞧你,跟我口口声声不懂模拟电路,你嫩了,不理你还蹬鼻子上脸。

你懂什么入反射理论就在我面前品头评足?知道是怎么定义的吗就唧唧歪歪。

网友A:
引用 楼主:
jz友,我都退一万步,认可你创新理论属于更高层面了。接下来你应该谈谈这个拨负反“正”有什么意义?难道就 ...

谈意义是不同的内容,我要先等一下,看看Vbe支持者对我最新帖子的反映,再决定要不要转题。

网友B:
模拟懂不懂,暂时放一边。搬来小板凳,坐听入反射。

什么反射吸收,那是半道儿拿出来忽悠的。

网友C:
王婆卖瓜:

通过Uin判断正负反馈,明明是他自己发明的,却标榜是"主流理论",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使用这种所谓的"主流理论"推出电压跟随器是正反馈以后,说"主流理论"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他在玩偷换概念的小把戏,先把真正的主流理论偷换成他发明的那个,得出错误结论以后公**主流理论错了,这种手段近乎卑鄙!

奥,被带沟里了。是我认定的“定义”、“方法”之类。
笑死人了。主流、入流理论指的是教科书的理论,你从哪里读出是我的理论?把上下文找出来看看?我用的一直被称为“我认定的理论”之类。能被自己的理解所虐,能虐你的东西也太多了,你能不能不自虐啊?
@jz0095 :你脸皮厚!
哎,我也没法改变,只能实话实说。

楼主:
如果我退10000步,你都不能进一步,可见jz也不能够拿得出什么有用的东西。自个儿创造的东西,既不去发表,又对别人没有价值,那就放一边儿去吧,去吧,去吧!

如果你既不懂入反射理论,又要无端指责,你自己给自己画个像吧。
你看到我今早回你的帖子了吗?

楼主:
截止目前,尚有一位认可jz的正反馈论。你可能不太熟悉此友:00

00还在技术交流版面那个永久磁铁有磁能的帖子里面说拿上高铁的铁轨就能飞呢!
00?不大可能。或许00是在调侃吧?

楼主:
@maychang
也许您说得对。

把个科氓激动得不轻。
把个科氓激动得不轻。

楼主:
可能是调戏jz,00没有几十年摸电经历。

网友I:
引用 楼主:
@maychang
也许您说得对。

在那帖里面,00用的词是“豁然开朗,醍醐灌顶”,在这帖里面,00也是用“豁然开朗,醍醐灌顶”这个词。

楼主:
“豁然开朗,醍醐灌顶”却原来是讥讽科氓的习惯用语,00你真坏。

网友A:
我原以为能等到懂入反射理论有识之士的见解,结果看到一群脏弹。
抱团取暖解决不了教科书理论的尴尬,支持者的数量也改变不了教科书理论被灭的**。两个理论必有一个是错的。
我不相信有人愿意往枪口上撞挑战入反射理论(真理),这才是清醒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jz0095。确实不知道你的入反射理论是什么。
你知道就说出来,把入反射理论证明射随器是正反馈的过程写出来 ...

我没有写论文评职称的需求,谁愿意跟进谁跟进,我可以给出建议。关于入反射理论,你去查一下维基“散射”有关内容,不懂的再来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原以为能等到懂入反射理论有识之士的见解,结果看到一群脏弹。
抱团取暖解决不了教科书理论的尴尬,支持 ...

你的反射理论没有错,但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不能改变电路的参数或结构来评估电路糸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只能通过改变外部的独立的信号源。信号源不能有内阻,否则会带额外的负载效应。

网友G:
其实很多人只学了正统的四种反馈模式,只会计算反馈糸数,但无视反馈环节给放大部分带来的负载效应没有考量。特别是分立器件组成的电路。这样开环放大倍数计算是不准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写论文评职称的需求,谁愿意跟进谁跟进,我可以给出建议。关于入反射理论,你去查一下维基“散射” ...

你学过射频电路没有?!

看看我的=

多读书是好事,把你有用的知识带到这里遛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学过射频电路没有?!

看看我的=

考数值分析,把那有半里路长的公式,抄在手心里,才勉强过关!

俺学过马克思唯物辩证法

楼主:
编个剧情,话说看门老头闲来无事,趴在教室窗外偷听老师讲课。听来听去第一个月就俩字能听懂了,第二个月有仨字听懂了。又过了30年,老头竟然还记得那三个字,好歹也算接受了高等教育!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的反射理论没有错,但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不能改变电路的参数或结构来评估电路糸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 ...

你的反射理论没有错,但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不能改变电路的参数或结构来评估电路糸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测试方法只是个示范,强调的是“用黑箱外部表现”判断反馈极性,反馈量的变化通过加外部开关切换就可以实现。这不是要点。

只能通过改变外部的独立的信号源。信号源不能有内阻,否则会带额外的负载效应。

不用改变信号源。入反射理论是建立在 源内阻 基础之上的,没有源内阻就没有该理论。因此,入反射理论是没有理想信号源立锥之地的。没有了理想信号源,Vbe就没有了基极的参考,由Vbe建立的负反馈判断就失去了合理性。
改变反馈量就有输入端电压的随动效应,该理论并不控制负载效应,电路该是什么表现就是什么表现。
入反射理论关注的是电路的外部表现,这也就是我以外部表现为判据的原因。实际上,教科书理论对负反馈电路的判断也是依赖于电路外部表现,比如输出幅度的降低。

理论需要有普适性,用于指导一般。戴维南定理不是被用来束之高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反射理论没有错,但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不能改变电路的参数或结构来评估电路糸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 ...

这些话,俺一句也听不懂,请你每说一句话,都给个依据!

《入反射理论是建立在 源内阻 基础之上的,没有源内阻就没有该理论。因此,入反射理论是没有理想信号源立锥之地的。没有了理想信号源,Vbe就没有了基极的参考,由Vbe建立的负反馈判断就失去了合理性。》

网友C: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句话是你个人发明创造的吧?

(入反射理论是建立在 源内阻 基础之上的,没有源内阻就没有该理论)

你真是个忽悠高手!把自己的话,当成真理三跪九拜,然后当作判断正误的准绳,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游戏,别人怎么玩的赢?

你等着打脸吧。
猜看门老头只学了哪三个字?入反射。

网友G:
你的反射理论建立在常用的H糸统四端口模型上的吧?在通信上经常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的反射理论建立在常用的H糸统四端子模型上的吧?在通信上经常用啊。

你们说的反射是传输线上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信号反射吗?

指的是端口阻抗匹配意义上的反射,无论是传输线还是集总参数电路。
也可以表示的。
不是,四端网络的H模型没见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反射是传输线上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信号反射吗?

U1=H11*I1+H12*U2
I2=H21*I1+H22*U2描述四端口黑箱线性网络的外部特性方程
以上变量都是矢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些话,俺一句也听不懂,请你每说一句话,都给个依据!

提示一句,入射电压是怎么定义的?反射电压是怎么定义的?这是射频电路涉及到的最基础的东西之一。
00应该知道,当年有过讨论,他还问过“反射电压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反射是传输线上由于阻抗不匹配导致的信号反射吗?

同属一类概念。别中他的忽悠计,见鬼去吧入射论,它和负反馈没有一毛关系。

网友A:
入反射理论基础

有关基础链接。

楼主:
负反馈意义在于研究增益特性,反射正反馈鬼论意在哪里?jz是GNB大学生吗?自抠G点倒也罢了,别来21家祸害众生。

不要总是将我的运放跟随器的主题与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相关联。我觉得三极管射极跟随器分析起来更难,现在还理不出头绪。
K5,他们这样就值得尊重,因为我的帖没有一句说别人的是非。

网友B:
@jz0095,当然你可以提出入反射理论。
但是你在射随器帖子中,只是说根据以前的实践和你自己的判断正反馈的方法得出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没有推导过程,没有应用入反射理论。

重要的是你在得出射随器是正反馈的结论之后,和网友辩论的过程中才提出入反射理论。

一码归一码。不要把“射随器是正反馈”,“入反射理论”两件事情搞混淆了。

过去错了,不代表现在也错了。现在对了,不预示未来也对。 实事求是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提示一句,入射电压是怎么定义的?反射电压是怎么定义的?这是射频电路涉及到的最基础的东西之一。
00应该 ...

u2上升,导致U1上升,得不出是正反馈的结论啊,包括信号源有内阻。

楼主:
@king5555 本文主题就是对非科学假科学伪科学的批判,旗帜很鲜明。在那里我没说什么,人家不喜欢,自当走人。
@zyj9490 这位jz纯属忽悠,他搬什么来都没必要理会。
@eyuge2 jz借此转移主题。一眼看出jz从来也没做过相关科研或设计,光想着惊世骇俗。他还有一篇什么线性振荡更忽悠人。

楼主:
@各位,祝元旦快乐!明年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u2上升,导致U1上升,得不出是正反馈的结论啊,包括信号源有内阻。

极性的判据要采用“存异去同”的原则。
比如,公认的负反馈CE放大器,在增大反馈量后放大倍数下降,被认为是负反馈的判据之一;
如果,公认的正反馈CB放大器,在增大反馈量后放大倍数也下降,则前面的负反馈判据无效。这就是“去同”的含义。
从我使用的商用仿真软件的仿真来看,正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也是下降的,因此上述负反馈的判据无效。我先告诉你这个结果。

“存异”的含义不用多说了。
在对CB、CE电路的仿真中,正反馈使CB电路输入阻抗增加,对应的是输入端口电压的上升;负反馈使CE电路输入阻抗下降,对应的是输入端口电压的下降。因此,这个反馈后的幅度变化极性差异可以作为反馈极性的判据。

CC跟随器在增大反馈量后使输入幅度上升,因此是正反馈

楼主:
听说是jz“已经不**己见朝向正确答案”,多少有点儿欣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是jz“已经不**己见朝向正确答案”,多少有点儿欣慰。

不知所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极性的判据要采用“存异去同”的原则。
比如,公认的负反馈CE放大器,在增大反馈量后放大倍数下降,被认 ...

增大反馈量,放大倍数下降,-----这是负反馈的必要性,非充要条件。对正反馈不成立,因为输入输出无法保持平衡,非制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极性的判据要采用“存异去同”的原则。
比如,公认的负反馈CE放大器,在增大反馈量后放大倍数下降,被认 ...

还有一点,用了正反馈原理制作的振菹器,是通过非线性的方式保持幅度稳定的,从输出输入相位无法从线性糸统理论上解说。

楼主:
king5555        + 3        他也是力求正确无误。谁遇到刺激难免会反弹丶反抗。

这个k5啊,总是严肃判断失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点,用了正反馈原理制作的振菹器,是通过非线性的方式保持幅度稳定的,从输出输入相位无法从线性糸 ...

jz显然设学过电路,出于**心理故意胡搅蛮缠,别理他。

怎么不见K5提供实名给21?
当初我说“撤”,正是因为不可能说服他,干脆不理他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增大反馈量,放大倍数下降,-----这是负反馈的必要性,非充要条件。对正反馈不成立,因为输入输出无法保 ...

CB放大器不是公认的正反馈电路吗?都不稳定工作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CB放大器不是公认的正反馈电路吗?都不稳定工作吗?

@Lgz2006
赶快撤!共基极放大也成正反馈了!而且是”公认的正反馈电路“。

楼主:
哈哈,这是咱地盘,可以多说两句。

jz,哪儿有公认啊?可别睁眼说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Lgz2006
赶快撤!共基极放大也成正反馈了!而且是”公认的正反馈电路“。 ...

如果非要用“负反馈”来分析,CB比CC可能更迷人,jz的反射吸收论恐怕也废了,即便是保管员检索也找不到合适撰文来蒙混了。

jz,坛中人说你没上过学,就把你学的课程书中关于CC,CB反馈类型的分析摘来,靓瞎他们眼,也让唯一不舍得离开你的k5服气,让讥讽你的圈圈刮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非要用“负反馈”来分析,CB比CC可能更迷人,jz的反射吸收论恐怕也废了,即便是保管员检索也找不到合 ...

CB、CE、CC都是负反馈,那哪个是正反馈?没有正要负干什么?有点逻辑思维能力吗?

楼主:
就跟你逻辑一回儿,我也想把他仨找个正的。怎么分配?1个半正的,1个半负的?你学的课程就是这么教你的?这又是你自个儿公认的?

网友C:
我晕,我正在吃瓜子,看到楼上这一句,把我笑喷了,差点掐着了!!

[没有正要负干什么?]

看这些人聊天,就是不能吃东西,太危险了!

网友C:
人家说得也有道理,CE/CC/CB,三个如果都是负反馈,就太不公平了,好比一家三个孩子全男娃也不好,全女娃也不好,有男有女搭配最好!反馈也是如此,全是正或全是负反馈都不好,有正也有负最好了!

我支持jz0095,不亏是海龟工程师,这种思维模式接地气。

海个屁龟,连影都没有。jz的唯一成果就是赚学生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CE、CC都是负反馈,那哪个是正反馈?没有正要负干什么?有点逻辑思维能力吗? ...

这是不是意味着k5说得那样,您不好意思承认“CC正反馈”是错的,然后按照混蛋逻辑思维,必须找个正的,然后就安排在CB身上,高人啊!这次不仅00赞你,连老9也服了!
您的那个团队也是这种逻辑思维的一群么?他们这种逻辑思维都有什么成果?
k5,你好友又有新创造啦!这下恐怕你的思维都来不及跟上。

king5555 欢迎评论。第一我不以jz认错为目的。第二,大家在一起谈天聊地玩呗!沒那么严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得也有道理,CE/CC/CB,三个如果都是负反馈,就太不公平了,好比一家三个孩子全男娃也不好,全女娃 ...

是非要找一个不同的问题吗?
几个电路明显的差异,是同一种电路的特征吗?我提供的反馈极性定义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我的发明。

从你们的反应中可以看到,正反馈电路的特性是没有得到认真研究的,是被回避的。正反馈电路绝不仅限于振荡状态。

网友G:
在线性电路中,有正反馈通道,但绝没有正反馈电路,也就是正反馈不占主导地位。有正反馈的通道必有负反馈通道,且占主导。如HOTLAND恒流源就有正反馈通道。

网友G:
自举也算是正反馈效应。

楼主:
如果大家都去基于自个儿的喜好理解去定义正负定义反馈,不是完全不可以,只是要问一句,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可以教学,可以应用?故意整事儿找乐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举也算是正反馈效应。

什么叫“也算”?也算是滥竽充数吧!
放大电路中对信号而言的反馈,有严格的模式:叠加。见过很多不能严格例子,如自举——形似实非。

主题帖第一图“Σ”,表达了(负)反馈输入端3信号的明确关系。jz0095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出在不能准确理解Σ这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也算”?也算是滥竽充数吧!
放大电路中对信号而言的反馈,有严格的模式:叠加。见过很多不能严 ...

主题帖第一图“Σ”,表达了(负)反馈输入端3信号的明确关系。jz0095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出在不能准确理解Σ这里。
你如果要严肃地辩论这个内容,别扯犊子、掉链子,我愿意针锋相对地奉陪!

楼主:
若要严肃不扯蛋,就要对自己言辞负责,不要闪烁不要狡辩,直接回复:公认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要严肃不扯蛋,就要对自己言辞负责,不要闪烁不要狡辩,直接回复:公认在哪里?! ...

你跑题了。

楼主:
是你从不走正题。CB公认正反馈,不要你的自我标榜,就看转载论文,高等教材论述,才是业内公众认可的。你若没有,少发狂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你从不走正题。CB公认正反馈,不要你的自我标榜,就看转载论文,高等教材论述,才是业内公众认可的。你若 ...

你不敢接招就闭嘴。

楼主:
笑话!本楼开贴即是旗帜鲜明两个字,批判!若是无正经之人,请,不送!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笑话!本楼开贴即是旗帜鲜明两个字,批判!若是无正经之人,请,不送!

你以为写了“批判”两字就是批判了?笑话!

你如果还不服,就立专题辩。到目前为止,我没见到你一个像样的观点。

楼主:
本楼目的就是揭露<验证>,目标就是再也无人信鬼信鸟。跟人论而不与鬼辩,一贯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楼目的就是揭露,目标就是再也无人信鬼信鸟。跟人论而不与鬼辩,一贯道。 ...

你揭露出什么了?
是基础理论灭了你认可的“Vbe的分析方法”,还是端电压可变事实灭了“理想电压源的模型”?
已经辩、骂到100多楼了,你又“一贯道”了,你不觉得是黔驴技穷的托辞吗?

告诉你,灭你的不是我,是基础理论。你是在“批“我依据的基础理论。跟基础理论叫板,你不被批、你批得赢才见鬼了。

记录一个链接:
改变反馈量下CB、CE电路的仿真表现

楼主:
@除jz所有人 两者维系思想生存体系不同,一是人间一是鬼域,无法直接交织。这也是前面几位积极努力无功而返的经验。大家若想学得新知识,更无必要听鬼叫。

楼主:
jz把我好友都吓跑了,老chang撤了,00贵贱拉不过来,老抽不敢插嘴,老9也觉得书太少了,k5跑隔壁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z把我好友都吓跑了,老chang撤了,00贵贱拉不过来,老抽不敢插嘴,老9也觉得书太少了,k5跑隔壁躲了。。。 ...

你现在就靠拉帮腔的找存在感了。你有可依靠的基础理论吗?拿出来亮亮?废话连篇。

@king5555,快回来吧!看看你好友又嚣张地很不得了。

楼主:
@king5555,每评必送6分,哪儿来那么多分。
你把学术地位和立场巩固坚定了,老9就不那么可气了。
既然回来了(老抽就是二回头改的名,“老9不能走”也因此而得名),建议改个名,洗心革面,再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