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费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8-12-23):
学过电路的都知道,L/C并不消耗能量,只是储能元件,那为何用家电带动感应负载,电表要转,于是要交电费呢?这个电费花的冤不冤?

注:假设电机类感应负载的R=0!

网友A:
被盗号了吧?

楼主:
无功功率向来以"mysterious"著称,即便你查过百度百科还是有点晕,信不信?

楼主:
站在用户的角度看,好比我借你200元,再还你200元,抵消后我不欠你什么了!
站在电厂的角度看,你先借后还,这个过程中我出力了,所以起码得给我点利息吧,当做手续费了。

网友B:
LC不消耗能量是理论,实际哪个LC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不消耗能量是理论,实际哪个LC不发热

关于非理想效应,那是另一回事了!理想情形理解起来都费劲了。

网友C:
家用是有功电能表,是不计量无功的。

网友D:
楼主看见哪个电表武功跑字儿了?个别情况时,有几个。一是电表校正补偿偏差朝鲜,而是测试电器并非I2R=0。

网友A:
看来楼主是真不懂电机类负载是什么属性。。。

网友E:
有啥算的,你使用LC是消耗很小,但是你移相了,同电网的电压相位不一致,造成消耗,实际也就消耗量功率,也就是你产生了无功功耗。自然要算你头上,否则工厂就不会自己主动的去安装无功补偿了

网友D:
10L差矣。本地电表之前电网的损耗并不在该表体现,用户主动安装补偿,恰恰正是因此,所以电网公司除对有功消耗进行收费外,令对用户功率因数进行计量,并做出奖罚规定。城镇居民用电系统无此要求。这与楼主问题关联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见哪个电表武功跑字儿了?个别情况时,有几个。一是电表校正补偿偏差朝鲜,而是测试电器并非I2R=0。 ...

一回事,即使你家电表没算,电厂根据电网实际无功功率来重新计量电价,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无功这部分钱是用电户出的!

@Lgz2006 :你没看懂我的意思!
我们的家庭用电价格不是固定的么?

网友D:
再换个理解
用户安装过大的武功器具,虽然电器自身并未耗能,但是你却占用了电网的电流资源,势必在电线,变压器等输电设备上产生热量,间接消耗了无为的煤炭天然气铀块。要么你掏钱,要么你改善,并无不妥。

网友F:
怎么 又谈起理想了

网友G:
除非感性负载不做功(比如电动机不动,包括电冰箱压缩机、空调压缩机、电风扇等),还有感性负载没有电阻,线路没有电阻。你做的到吗?

网友H:
功率因素太低的大负载用付对电网带来严重的危险,导致地区级主变带来损伤,自奥身发热。超压。电网波动。启动和关闭严重电网的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回事,即使你家电表没算,电厂根据电网实际无功功率来重新计量电价,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无功这部分 ...

大功率的家用电器在法规上有功率因素的要求。

网友H:
对家用电度表(电子式)就是有功功率的时间积分,US级的计算一次。老式机械表有功功率决定电机的转速,转过的圈数代表有功功率的积分。圈数表示电度。

网友I:
不懂,给钱就对了~

网友J:
电机转不做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