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输出电路问题

楼主(2018-12-23):
(无正文)

楼主:
电路确定好后,画板子,板子回来之后测试,测试结果不是很理想呀

楼主(点评):
输入电压在2.4V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偏差了

楼主:
然后找错误的时候,无意中就想把输入引脚串接的电阻给去掉,这一去掉,测试结果很正常了

楼主:
想问问各位大佬们,为啥把输入电阻去掉之后,就正常了呢

网友A(点评):
你说的这个输入电阻是R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各位大佬们,为啥把输入电阻去掉之后,就正常了呢

你没发现,两条曲线的斜率不一样?不去掉电阻灵敏度高,去掉电阻分辨率高,看你需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发现,两条曲线的斜率不一样?不去掉电阻灵敏度高,去掉电阻分辨率高,看你需要什么? ...

灵敏度高了,但是后边就有误差了

楼主:
谢谢你分享的资料,感谢感谢

网友C:
谢谢你分享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然后找错误的时候,无意中就想把输入引脚串接的电阻给去掉,这一去掉,测试结果很正常了
...

本来输入2.4v输出20ma,你搞成输入3.3v才20ma这样使用不合适。

楼主:
本来那样是错误的,输入电压的范围就是0-3.3V,输出电流的范围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