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如何让在Keep 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绘制板框

楼主(2018-12-23):
AD18和以往的AD不一样,画板框不能直接画线,place line 然后选择板层。
而是把Keep Out Layer独立出来了。
要想在Keep Out 层画线,有这几种方法:
工具栏里面有这个图标:

或者:Place-Keepout-track,画直线或者弧线

网友A:
用keepout来当板框?
这也太不符合现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epout来当板框?
这也太不符合现实了吧

你说的现实是物理现实:它是电气层,PCB加工现实是板厂默认当板框了。理论与实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现实是物理现实:它是电气层,PCB加工现实是板厂默认当板框了。理论与实际 ...

没有吧
正规做法是机械层1作为物理板框。keepout层可以随便设置禁止布线区域,导出gerber时选择不导出。

网友B:
话说目前大家打板子都是导出gerber的吗?我最近才学的画板,都是PCB直接丢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
正规做法是机械层1作为物理板框。keepout层可以随便设置禁止布线区域,导出gerber时选择不导出。
...

前辈说的对,规范肯定还是用机械层,但是很多人直接把PCB甩给板厂,板厂到处gerber时会把Keep out层弄成板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对,规范肯定还是用机械层,但是很多人直接把PCB甩给板厂,板厂到处gerber时会把Keep out层弄成 ...

他们的审核工程师也是见多识广的,简单外形的板子,只要看起来很明显的板框,不管是什么层都顺手给你转换了,懒得打电话了。

网友C:
你发到厂家,  厂家还是会把你的keepout层转机械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审核工程师也是见多识广的,简单外形的板子,只要看起来很明显的板框,不管是什么层都顺手给你转换 ...

这是做事的方法:客户给我文件我们不改!
这是认真负责的做事方法:有疑问,立
                   .-' _..`.
                  /  .'_.'.'
                 | .' (.)`.
                 ;'   ,_   `.
.--.__________.'    ;  `.;-'
|  ./               /
|  |               /
`..'`-._  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_|     |_|   \_\
|__\  |__\    |__\  |__\与客户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