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家的狗"如此“好喂”,能防贼吗?

楼主(2018-12-23):
如今大部分单片机里面都养了"狗",并且这些狗一个比一个口叼.就是很不好喂.
例如: 每次喂狗要喂两块肉,还要求大小不同的两块肉;不仅两块肉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喂到,还不能颠倒顺序.
还有,一但在烧录时放出狗来,就别想"省肉"(程序不能关闭WDT).
今天发现,芯圣家也养狗了,可这条狗就好伺候多了,只要在规定的间隔时间"喂一口"就消停了(喂狗就一个WDTCLR位置位).尽管也是在烧录时放出狗来,可饲养员(用户程序)可以通过咒语(WDTCCR=0)让狗彻底睡死过去!
设计复杂的WDT就是为了防范程序跑飞了,正好凑成喂狗指令.所以对"饲养员"百般刁难.可芯圣家的狗如此"好喂"这能防贼吗?

网友A:
如果一个WDTCCR=0 可以彻底药倒狗,那么这狗还真是太弱了,完全没有抵抗力,莫名其妙狗就不会咬人了。
像有些芯片的狗,必须在指定时间,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这样的狗吧,也实在太难伺候,不好用起来,不过不过一般人家另外提供了一个传统狗,而且这个狗只要放出来,肯定必须喂,完全不可能被药倒,否则必咬。

网友B:
有趣的案例分析    看起来朗朗上口

网友C:
带时间窗口的WDT,普通场合没有必要,汽车电子比如ECU才经常用到。

网友D:
狗不都是粗养的吗。
需要指定喂狗模式,这也太娇气了,宠物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不都是粗养的吗。
需要指定喂狗模式,这也太娇气了,宠物狗吧 ...

看门狗的功能就是拒绝陌生人以看家护院, 所以要足够强壮,足够聪明. 如果是条很容易糊弄的傻狗,或者很容易就被打死的弱狗都是白养了!
如果单片机程序跑飞了就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组合指令发生,其中就可能凑成简单的"喂狗"指令.所以许多厂家对喂狗指令增加多种限定定条件以排除"凑成"的"狗肉".这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仅有厂家的"优良品种",到自家后不能正确"驯养"(合理编程),嫌这条狗难伺候而简单处理也是白养的.针对不同的程序结构,这方面还是有许多经验和技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