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参数计算分析

楼主(2018-12-24):
这是一个中兴电源的电路图,有效值计算我没有闹明白,图中: 阈值中心点电压3.05V
有效值=2*1.414/3.14159*3.05V=2.745V
对应输入电压=2.745/0.01893=144V这个阀值电压是指的峰值电压还是平均值电压啊?
我翻了翻资料;有效值和峰值的对应关系  平均值和有效值的关系为

而图中是:U有效=*U啊?我脑袋有点蒙圈了
望朋友们帮忙解答,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的啊

网友A:
这边的有效值不是指公式里面的有效值的意思吧,其实就是平均值的意思,然后对应比例到市电中平均值的意思。

网友B:
这还不简单,公式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