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松瀚单片机怎么玩

楼主(2018-12-24):
现在需要使用KEIL5 做松瀚单片机的案子,但是keil5 是需要添加松瀚单片机的库或者 案子什么才可以使用吧,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下啊。

网友A:
找代理商的FAE啊,或者原厂的

网友B:
你用的你松瀚哪一款单片机?可以直接去松瀚官网下载软件,汇编和C的都有。5700系列的可以去松瀚官网下载keil51会有松瀚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你松瀚哪一款单片机?可以直接去松瀚官网下载软件,汇编和C的都有。5700系列的可以去松瀚官网下载kei ...

现在使用的是5703的
代理商的FAE请假了 要等几天我想先弄

网友C:
C或者汇编嘛 搞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5703的
代理商的FAE请假了 要等几天我想先弄

你们有量吗?感兴趣可以加QQ1335414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