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芯片SPI接口通讯

楼主(2018-12-24):
我现在正在做DSP与AD7280A电压采集芯片的SPI通讯,手册里芯片的输入电流不超过10微安,但是DSP的输出电流最大值可以达到几毫安,请问将DSP与芯片相连通讯的时候中间需要加限流电阻吗?或者说只要电压的大小匹配的时候需要考虑电流吗?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串接个电阻限流,是为了防止两个芯片上电不同步下瞬间有大电流,如果能保证两个芯片能同时上电,不串接电阻也可。
安全点,还是串接个1K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接个电阻限流,是为了防止两个芯片上电不同步下瞬间有大电流,如果能保证两个芯片能同时上电,不串接电阻 ...

您好,请问正常DSP输出高电平是3.3V,而芯片的逻辑输入电流是10微安,串个1k的电阻就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正常DSP输出高电平是3.3V,而芯片的逻辑输入电流是10微安,串个1k的电阻就够吗? ...

楼主没有理解那个10uA的意义!
是输入漏电流,就是输入等效电阻最多会拉10uA,并不是指外部只能给10uA,外部就是接到1A的电源上,也最多能流入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理解那个10uA的意义!
是输入漏电流,就是输入等效电阻最多会拉10uA,并不是指外部只能给10uA, ...

感谢感谢!这样解释我就明白啦!我之前还担心电流太大会烧芯片,现在就看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