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代替7805的降压IC

楼主(2018-12-24):
有人了解到有可代替7805的降压IC吗,24V降到5V,电流约300mA,找车充的方案太贵,7805又电流太小,有3毛钱内能搞定的方案吗?

网友A:
请教下三端稳压器和LDO  DCDC有区别吗

@xmar :谢谢大佬指教
当然有区别啦。三端稳压器就是普通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输入与输出的压差比较大通常大于3V;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压差可低至0.2V;  DCDC是开关稳压电源,输入范围广,可升压、也可降压。电压转换效率很高,就是电源纹波较大。

网友A:
上海贝岭BL7805 输入最大35V 输出5V 精度±4% IQ最大6mA 输出电流1.2A   TO220封装  要不

楼主:
7805在24V的压差下,就算是220也只有1W左右的散热功率,也就是只有50ma吧

网友B:
7805也不可能3毛钱吧

网友C:
只能用开关电源降压了,不然散热器都不止3毛钱了。

网友D:
国产34063的方案,量大可能能做到3毛。

@tanwanshui :估计就这个方案适合你的要求了
@tanwanshui :估计就这个方案适合你的要求了
不要外围电路吗?

网友E:
19V压差,300mA负载,热耗就是19*300=5700mW,5.7W呀,线性降压什么封装都扛不住,就是用散热片也要很大才行!
老老实实用DC-DC降压吧,3毛钱预算很理想,光电感就要1毛多了!

网友F:
0.3 估计够呛,还是老老实实上DCDC吧!

楼主:
市场上没有人做RC降压的吗?R加开关C波动存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没有人做RC降压的吗?R加开关C波动存电

阻容降压能提供的电流更小,一般都是给MCU来供电,要提供大电流不可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没有人做RC降压的吗?R加开关C波动存电

7805本质就是RC降压;
只是7805会根据负载和输入电压等自动调整R,达到输出电压稳定的目的;
如果负载很稳定,输入电压也很稳定,那就用电阻代替7805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0.3 估计够呛,还是老老实实上DCDC吧!

老哥这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