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4,不用的管脚可以悬空吗 ?

楼主(2018-12-24):
请教:
STM32F4,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可以悬空吗 ?

谢谢!

网友A:
和什么MCU无关,只要不是配置成高阻输入的,随便悬空。

网友B:
可以(配置成输出)

网友C:
配置成模拟输入

网友D:
不用的管脚不配置它不行嘛

网友:
如果对功耗没有严格要求,那么可以不用配置,如果对功耗有要求,就需要根据实际设计电路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