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高频放大和音频放大各自特点与区别

楼主(2018-12-24):
高频放大和音频放大各自特点与区别

问:高频放大和音频放大除了放大的信号不同外,还各有什么特点?
答:高频放大是从许多信号中只放大我们需要的一个,因而提高了选择性,音频放大则不能提高选择性。收音机中的高频放大都是电压放大,工作在甲类范围,而音频放大可以是电压放大,也可以是功率放大,可以工作在甲类、甲乙类和乙类范围。高频放大不能提供足够的功率和阻抗匹配来推动扬声器,而音频放大则主要的是提供功率,使电能变成声能。高频放大可以提高信号杂音比,而音频放大就不能提高信号杂音比。高额放大的工作频率较高,级数多了,容易产生振荡,音频放大工作频率较低,可以多装几级,设计、制造和控制都比较容易。因此两种放大各有用处,不能彼此互相代替。

问:磁性天线棒碰断了重新接上是否可用?怎样接法?
答:磁性天线棒折断了,重新粘合后仍是可以使用的。不过接合处难免留有隙缝,增大了磁阻,会影响磁棒的效率,隙缝愈大,所受的影响程度也愈为厉害,所以粘合时接缝愈小愈好,粘好后线圈位置还要重新调整一次。粘合剂最好用常温固化的环氧树脂,可以在较小的隙缝时仍然有可靠的强度。如果没有这种材料,也可用万能胶或清漆等做粘料,但粘合处的强度较差,必要时须在外面粘上一圈薄纸加固。

问:日光灯镇流器的铁心,是否可以用来制作小型三灯电源变压器之用,计算时磁通密度和变压器效率应取什么数值?
答:日光灯镇流器的铁心如果有效截面积相当,可以用来制作小型三灯电源变压器,但这种铁心的质量一般都很差,多数还是用铁皮冲制的,磁通密度只能取5000~6000高斯左右。交压器效率约为70%。此外还要注意窗口面积是否能够将线包容纳下,因为它的窗口面积是比标准硅钢片的尺寸为小的。

问:半导体管特性表上fα(截止频率)是以共基极为准,作共发射极连接时,其截止频率fβ应为多少?
答:大致上

β为该半导体管作共发射极连接时的低频电流增益。

问:在半导体管推挽输出电路中,基极接地的电阻有些线路用200欧,而有些用100欧,有的用几十欧,问有什么特点?
答:这只电阻与这一级的稳定性有关,R大则稳定性差,R小则稳定性好;但R愈小,偏置电路从电源取得的功率就愈大,耗电愈大,过小是不合算的,设计时应根据稳定性要求和耗电的合理性统盘考虑决定。

问:为什么电子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中都采用二极管检波,而不用多极管栅极检波?为了提高灵敏度,是否可采用栅极检波?
答:二极管检波器在大信号检波时直线性好,失真小。一般超外差机在检波以前已有较多的增益,到达检波器的信号电压较高,采用二极管检波,可以获得良好的音质。栅极检波虽然增益高,但只适宜于小信号检波,信号大时失真很大。在再生式等简单收音机中,因前级增益低,检波信号小,故用栅极检波。要提高超外差机的灵敏度,主要应在中频放大器和变频器等方面想办法。

问:圆片形瓷介电容器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答:圆片形瓷介电容器(钛酸钡电容),因其温度系数较大,损耗较大,误差较大,一般情况下不宜用在振荡或调谐回路上。有人用在中频变压器中作调谐电容,这是不妥当的。这种电容只宜用作旁路电容。

问:超外差式收音机中变频管(如6A7P)的振荡阳栅降压电阻变低,为何收音机会发生阻塞振荡?
答:变频管振荡阳栅阻值变小,势必使本机振荡信号的振幅增大,振荡变强,这时第一栅极吸收过多的电子,来不及释放,使电子管处于阻塞状态,停止导电。直至第一栅电位恢复到截止栅偏以上,收音机才能恢复工作,但工作一段时期以后又被阻塞,如此周而复始,就形成收音机的阻塞振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