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SD卡播放MP3

楼主(2018-12-24):
有没有调过M487的板子,官方例程中的NAU88L25_Reset函数会卡住。

网友A:
没,看看卡在哪儿了。

网友B:
是因为单片机卡住了,还是因为那个外设卡住了。

网友B:
你是有NAU88L25这个东西吗,如果没有,到这或许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单片机卡住了,还是因为那个外设卡住了。

应该是外设,nau88L25,编解码器卡住,I2C通讯,不成功,I2CSTA后,得不到编解码器的回复。状态始终是0XF8,总线错误状态。对着官方硬件电路图查找了,也不是管脚定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有NAU88L25这个东西吗,如果没有,到这或许会卡。

应该是外设,nau88L25,编解码器卡住,I2C通讯,不成功,I2CSTA后,得不到编解码器的回复。状态始终是0XF8,总线错误状态。对着官方硬件电路图查找了,也不是管脚定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外设,nau88L25,编解码器卡住,I2C通讯,不成功,I2CSTA后,得不到编解码器的回复。状态始终是0XF ...

就是这个外部元件没有返回正确的代码,而主机这边一直等待。这种卡住?

网友D:
这跟单片机无关了,看看是不是发送的指令有问题,或者其他的设置。

网友E: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振啊

网友F:
看你拿的板子是不是官網上有賣的numaker_pfm_m487 v2.0上面有nau8822

网友G:
两边都要考虑。也可以别使用while(某条件成立)这种等待的函数。

网友H(2019-03-11):
NAU88L25 audio codec 是外设.

NuMaker-PFM-M487, NuMaker-IoT-M487 都有 NAU88L25.
NuMaker-ETM-M487 没有 NAU88L25, 也没有 MicroSD 卡槽.

请确认是否使用 PFM-M487 或 IoT-M487 板子. BSP 的 MP3 播放是确认可以使用的.

网友G:
楼上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