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ebugger模式RUN失败

楼主(2018-12-24):
各位大佬,
KIT3,芯片是PIC16F1507
我的板子烧录没问题,但是点运行就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Running...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网友A:
要在运行模式下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运行模式下烧写

运行模式是哪个模式?能用菜单顺序指示一下吗?

网友B:
PIC16F1507是少有的没有内置调试功能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模式是哪个模式?能用菜单顺序指示一下吗?

我没装MPLAB,主菜单有Debug和Program.Debug里有烧写菜单,Program里也有烧写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16F1507是少有的没有内置调试功能的型号

你的意思是1507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C:
PIC16F1507调试需要外接调试头(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507)
Debug Support
• External debug header (AC244051/AC244052) is needed for debug support
调试头介绍见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product/search/all/AC244051

你看看买的KIT3有这个调试头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6F1507调试需要外接调试头(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507)
Debug Support
• ...

奇怪了,竟然打不开这个网址。Access Denied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507" on this server.Reference #18.7614d23c.1545708158.be52275c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6F1507调试需要外接调试头(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507)
Debug Support
• ...

买KIT3的时候是没有的

网友C:
是https,不是http。可以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算是PIC部分单片机的特色了。以你用MPLAB v8为例,在你选择器件的时候,这个图上就会提示你进入在线 ...

AC244051买来了,但是发现板子上的芯片是PIC16F1509,我实际使用的芯片是1507,请问1509的板子可以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