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3

楼主(2018-12-24):
定时器完成了设定时间内的任务,怎么退出定时器,程序是怎样的。请发一下代码谢谢!

网友A:
不管是标准库,还是库函数,都有参考例程啊;
怎么退出定时器?
是关闭定时器,还是退出定时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标准库,还是库函数,都有参考例程啊;
怎么退出定时器?
是关闭定时器,还是退出定时器中断 ...

退出

楼主:
在设定的时间内计数完成后,退出定时器中断

楼主:
      设定时间,关闭定时器中断

楼主:
设定的时间到了,就退出定时器中断

网友B:
直接终止就可以啊

网友C:
或者直接给计数器赋值

网友D:
或者直接disable也可以

网友E:
就是直接跳出来 同时终止定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