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28335 SC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8-12-24):
有以下几点疑问,向大家求助
1、在DSP28335的低速外设时钟是37.5M的时候,SCI波特率最大为2.3M,如果转成RS485或RS232最大波特率能达到多少呢?和上位机通信的,距离很短,也就两三米。
2、通信要求是全双工,RS485接口可以实现全双工吗?所用的转换芯片是ISO3082,网上说这是TI推出的RS485全双工芯片??电路图如楼下所示。

网友A:
通信中由于485为差分形式   速率可以更高  传输距离更远
但SCI稳定常用的也就115200    DSP这边可以更高一些   但电脑等需要看看最高能到多少

网友A:
ISO3082是一款全双工的485驱动器
http://www.ti.com.cn/product/cn/iso3082

网友B:
所用的转换芯片是ISO3082是支持全双工的,但是两三米用232就可以了吧,485适合远距离传输,当然近距离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