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DGUS屏常见问题

楼主(2018-12-24):
开发DGUS屏常见问题
1、变量地址和描述指针。
这个是DGUS屏的一个特色,用地址的概念,在屏上面缓存,显示控件和触控控件都跟地址关联。DGUSⅠ的屏资料非常清晰,DGUSⅡ的资料比较精简。所以还需认真看开发指南。
2、由K600+升级成T5程序怎么操作。
(1)  除几个控件外,K600+ UI工程基本上可以直接用DGUSII软件打开重新保存生成后使用,几个不兼容的控件可能无法使用。
(2)  OS代码上:代码结构不同;很多指令也不同。需要将K600+代码放到OS builder里,更改结构,逐个指令查询并修改不兼容的地方。
(3)  特别注意变量地址的使用:如T5UID1等平台里,用户必须使用1000H,以后的地址;K600+里很多使用了1000H以前的地址。
(4)  UI上变量地址设置:除0000以外,可以整体一起增加XXXX后变为1000H以后地址,OS上的地址只能手动改了。
3、通讯问题。
通讯问题是非常困扰人的,一般是电平的选择、接线的选择、是否加了校验,波特率等,通常是转接板硬件的问题。屏的通讯相关硬件损坏还是比较少见的。
4、屏的种类繁多。
因为推出了很多种类的屏,所以最开始要明白是用的什么屏,因为是新推出的型号,所以很多资料要结合区别以前的屏去使用。比如L系列的指令屏和DGUS屏,简单指令集产品和HMI指令集产品。如新产品的使用,对应C1、C2、C3、C4、D1、D2、D3一定要清晰,资料不要看错,软件不要用错。此外新产品难免有小地方的bug,底层内核功能不断更新修复,所以一定要留意使用屏的内核版本号。
5、T5UIC1和T5UIC4相对于T5UIC2系列屏有什么区别。
(1)  T5UIC1没有触摸,字库和图片存储空间很小,适用简单应用。
(2)  T5UIC4 属于IPS屏,一般无触摸但可提供触摸版本。
(3)  T5UIC2 带触摸,存储空间大。
个人觉得,主要是硬件上成本区别:C1实现简单功能;C4类似于高清版C1;  C2能实现更多复杂和更多的操作,类似于高配版C1了。
6、单片机与屏通讯的指令格式。
串口的所有指令或数据都是16进制(HEX)格式,对于字型(2字节)数据,总是采用高字节先传送(MSB)方式,如0x1234先传送0x12.
7、T5屏远程更新13和14文件过程,保存的具体指令。
需要先更新内容解析成二进制文件,之后放到变量地址内,根据开发指南发送指令,屏的底层会自动根据发送的指令更新Flash存储区。
8、T5屏使用超级法拉电容与之前的K600+屏的电池相比有什么好处。
超级法拉电容在屏上电时充电,断电时给屏的RTC供电可持续一个月时间,这样理论上只要法拉电容不坏屏的RTC可以一直使用,改善了以前那种RTC电池使用一定时间后就要更换电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