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手持吸尘器方案

楼主(2018-12-24):
手持式吸尘器,体型小巧,便于携带及使用,是介于普通家用吸尘器与便携式吸尘器之间的家庭清洁类产品。除用于家务、车载等清洁粉尘及零食碎屑外,还可用于床褥及沙发,对细菌、尘螨与宠物毛发进行深度清洁。
采用新唐高性价比以Arm Cortex-M0为核心的32位MCU及8位MCU进行分布式设计,32位MCU主控,内建多路UART管理各个功能模块,8位MCU用于电池管理系统(BMS)及地刷驱动模块,各负其责,实现整体高效与高可靠度。
新唐MCU具备优异的ESD与EFT抗干扰能力(EFT/4.4KV & ESD/HBM>4KV)、12位高精度ADC,适合用于手持吸尘器方案。

楼主:
方案特色
结合产品模具分布式架构设计,方便功能布局及连线。
据产品功能灵活选择MCU配置(主控MCU平台系列 主频50 MHz - 72 MHz、UART*2 - 6、Flash 32 - 256 KB、封装33 - 64 pin)
模块MCU资源丰富 ,含Flash 18 KB、ADC 12 bits、2路UART

网友:
扫地机器人吗

网友A:
两个芯片互相配合分工的设计方案挺不错。

网友B:
如果只是吸尘器没那么多要求吧。都是电机直接转就行了。

网友B:
看着像扫地机器人。

网友C:
没理解为何用两个做。

网友:
手持的没那么复杂。

网友D:
新风系统也可以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风系统也可以呀

可以的

网友F(2019-06-13):
功能介绍:
集锂电池管理系统和马达控制系统一起,采用MCU与锂电池管理芯片方案设计,监控单体电池电压,电池组温度,充放电电流,智能均衡管理,保护锂电池组及延长其寿命,记录电量SOC,指示异常状态,此方案可以通用6-7节锂电池。

优势:
        电压采样精度高
        功耗低
        多级故障整段保护,多重故障检测
        MCU失效保护
        马达失效保护
        马达智能控制
        适应-20℃~70℃环境温度范围
        贮存环境温度:-40℃~80℃
主要器件:
    MCU+锂电管理芯片
部分具体参数
        过充保护电压:4.2V±25mV
        过放保护电压:2.8V±50mV
        短路保护时间:<1Ms
        静态功耗:<10uA
        最优方案:方案成熟,稳定,长期供货,有需要可联系 ron@kuaiwei100.com
        0755-83265720
        最大供货客户:比亚迪
        可根据客户需求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