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设计应该考虑的哪些焊接因素

楼主(2018-12-24):
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元器件的小型化、微型化、BGA、间距为0.3mm~0.5mm高密度的芯片越来越普遍,对电子焊接技术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虽然现在有了更精密的贴片机可以代替人工焊接,但影响焊接质量的因素太多。
影响PCB焊接质量主要有以下因素:PCB图、电路板的质量、器件的质量、器件管脚的氧化程度、锡膏的质量、锡膏的印刷质量、贴片机的程序编制的精确程度、贴片机的贴装质量、回流焊炉的温度曲线的设定等等因素。下面我就PCB画图的环节给PCB设计布线工程师们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在画图的过程中能避免出现影响焊接质量的各种不良画法。
1、关于定位孔:PCB板的四角要留四个孔(最小孔径 2.5mm),用于印刷锡膏时定位电路板。
2、关于Mark点:用于贴片机定位。PCB板上要标注Mark点,具体位置:在板的斜对角,可以是圆形,或方形的焊盘,不要跟其它器件的焊盘混在一起。如果双面有器件,双面都要标注。
3、关于留5mm边:画PCB时,在长边方向要留不少于3mm的边用于贴片机运送电路板,此范围内贴片机无法贴装器件。
4、不要直接在焊盘上过孔:直接在焊盘上过孔的缺陷是在过回流时锡膏熔化后流到过孔内,造成器件焊盘缺锡,从而形成虚焊。
5、关于二极管、钽电容的极性标注:二极管、钽电容的极性标注应符合行规,以免工人凭经验焊错方向。
6、关于丝印和标识:请将器件型号隐藏。尤其是器件密度高的电路板。否则,眼花缭乱影响找到焊接位置。
7、关于IC焊盘应延长:SOP、PLCC、QFP等封装的IC画pcb时应延长焊盘,PCB上焊盘长度=IC脚部长度×1.5为适宜,这样便于手工用烙铁焊接时,芯片管脚与pcb焊盘、锡三者熔为一体。
8、关于IC焊盘的宽度:SOP、PLCC、QFP等封装的IC,画pcb时应注意焊盘的宽度,pcb上焊盘a的宽度=IC脚部宽度(即:datasheet中的Nom.值),请不要增宽,保证b(即两焊盘间)有足够的宽度,以免造成连焊。
9、放置器件不要旋转任意角度:由于贴片机无法旋转任意角度,只能旋转90℃、180℃、270℃、360℃。
10、相邻管脚短接时应注意的问题:下图a的短接方法不利于工人识别该管脚是否应该相连,且焊接后不美观。
11、关于芯片底下中间有焊盘的问题:芯片底下中间有焊盘的芯片画图时如果按芯片的封装图画中间的焊盘,就容易引起短路现象。建议将中间的焊盘缩小,使它与周围管脚焊盘之间的距离增大,从而减少短路的机会。
12、厚度较高的两个器件不要紧密排在一起:
13、关于BGA:由于BGA封装比较特殊,其焊盘都在芯片底下,外面看不到焊接效果。为了返修方便,建议在pcb板上打两个 Hole Size:30mil 的定位孔,以便返修时定位(用来刮锡膏的)钢网。
14、关于pcb板的颜色:建议不要做成红色。因为红色电路板在贴片机的摄像机的红色光源下呈白色,无法进行编程,不便于贴片机进行焊接。
15、关于大器件下面的小器件:有的人喜欢将小的器件排在同一层的大器件底下。
16、关于覆铜与焊盘相连影响熔锡:由于覆铜会吸收大量热量,造成焊锡难以充分熔化,从而形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