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RM的CAN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18-12-24):
我这边出现了CAN通讯失败的问题。出去回复方的问题,我这边发出的信号只有两个脉冲,而且中间没有零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跟外部系统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跟外部系统不匹配呢

波特率检查过,没有出错,都是500KHZ

楼主: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检查过,没有出错,都是500KHZ

目前怀疑,是主动错误帧,或者是被动错误帧。我再测试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跟外部系统不匹配呢

波特率检查过,没有出错,都是500KHZ

目前怀疑,是主动错误帧,或者是被动错误帧。我再测试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