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生物质锯末颗粒热值的仪器怎么使用准确性高?

楼主(2018-12-24):
检测生物质锯末颗粒热值的仪器怎么使用准确性高?检测生物质锯末颗粒热值的仪器怎么使用准确性高?《鹤壁市英特仪器仪表厂》138.0392.1769验锯末颗粒热值的设备,检测秸秆颗粒热值的仪器,测量木材木炭热值的仪器,化验木颗粒大卡的设备,检测颗粒热量的设备,生物质颗粒燃烧值检测仪,测量生物质发热量的仪器,测量木头松木热量的仪器,生物质热值检测设备

通用操作方法:

  1、操作前工检查并确认自动量热仪各部件齐全完好,检查并确认接地端口可靠,检查并确认仪器放置平稳

  1. 接通电源单击开/关键,打开量热仪电源开关,然后点击注水使水温均匀

  2. 校准,也叫标定,

  3.标定(热容量)。输入同一个试样的苯甲酸,连续做3个苯甲酸,记录下每次检测所做的结果,找两个接近的数,取平均值,记录保存。

  3. 反标定,也就是说做(发热量)。用做一个发热量,当试验结果出来后会同时打印高位发热量、低位发热量和弹桶,那么我们此时要看的是弹桶发热量是不是接近6330大卡左右,如果接近,就说明机器正常,没有问题,如果差别较大,需要重复以上操作,,至到接近6330大卡。也就是苯甲酸的发热量,

  4. 称样。用坩埚称取1g油试样样,精确到0.0001g,

  5. 把坩锅放置于水平面,

  6.放样。将坩锅放入氧弹架,把点火丝两头分别接到氧弹心的两个电极上,点火丝中间系上棉线绳棉线绳一端接触到油试样,

  7.用已知的吸管吸入10mL水, 在氧弹弹桶内加入10mL蒸馏水,将弹头架放入热值机氧弹弹桶,轻轻拧紧弹杯盖,移动氧弹时氧弹不能倾斜。防止油试样溢出,

  7. 充氧。将氧弹内充入2.8-3MPa压力的氧气,不能超过3.2MPa,并保持20秒。

  8. 将充入氧气的氧弹放入热值机的内桶中,点击操作程序界面上的“开始”按键。 进入分析级段

  9. 合上点火盖,在操作界面输入样重数据。如试样的质量、全*含量 如果没有*值,可以输入0.8代替)、氢(如果没有氢值可以输入3.5代替)、全水分、分析水分的值。

  10. 5分钟左右查看点火是否成功。

  11. 约15分钟左右,整个试验过程结束,热值机界面仪器打印机自动打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