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选择波特率发生器的问题

楼主(2018-12-24):
有个关于波特率发生器选择的问题想请教下:现在有Timer0/1/2三个定时器,其中1和2可配置为波特率发生器,按照中断优先级来算,是不是用Timer1更好些?现在Timer1被我作为一个无源蜂鸣器的频率发生器了,我需要配置为9600(104us),用Timer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不会被Timer0等其他中断打断吧?我把Timer0作为程序任务分配的功能定时,事情相比较会多一点。

网友A:
波特率发生器是没有产生中断的,不用关心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发生器是没有产生中断的,不用关心优先级。

是这样啊,感谢指导,那用作波特率发生器后就不可使用这个中断做其他事情,比如更改它的初值再去使用中断这些了吧?

网友A:
如果串口是间歇工作的话,可以在不收发数据的时候重新配置定时器挪作它用。不过不建议这样做,现在单片机资源充裕,用其它的定时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串口是间歇工作的话,可以在不收发数据的时候重新配置定时器挪作它用。不过不建议这样做,现在单片机资 ...

好的,感谢您的解惑

网友B:
优先级是可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