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用STC芯片模拟个单线串口半双工接收程序

楼主(2018-12-24):
小弟刚到这报道,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做过模拟IO口做单线接收发送的案子或者硬TX和RX和成一路的硬件修改呢?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嘛,自己定个协议,一个定时器异步通信3倍采样率搞定
如:
0xaa,0xaa,0xxx,0x00, 0xxx,0xxx,xx,xx,xx,xx,xx,xx,xx,0xxx
帧头         帧长  主发  *多机地址        数据               校验和
0xaa,0xaa,0xxx,0x01, 0xxx,0xxx,xx,xx,xx,xx,xx,xx,xx,0xxx
帧头         帧长  从发  *多机地址        数据               校验和

自定义协议波特率标准的,非标的都可以,只要速度达到就可以了

网友A:
一根线只有2个MCU通信的的话,地址都不用了
波特率的话,传输字节速度没什么要求的话
4800bps,9600bps,15000bps,随便来一个都可以.2个MCU通信的,一线互为主从,还是很简单的
多机通信的话一线模拟485,只能主机轮询从机上报
当然还要加重发和超时机制,重发3次,超时>=20MS,一般超时设置20MS

网友A:
理了下,单线互为主从看来不好弄,2个MCU协议里还要同步时间
还要规划好AB时间,全部错开掉
A时间到A发送->B只能接收,A即使没数据也要发无效字节同步时间
B时间到B发送->A只能接收,B即使没数据也要发无效字节同步时间
A时间到,B有数据也不能发送,B只能接受
B时间到,A有数据也不能发送,A只能接受

网友B:
我用过HDQ总线,TI公司的一些电池电量芯片常用此总线。

楼主:
主要是另一个MCU已经是程序写死的,发送的数据和长度不确定,STC这边一个IO口要负责接收和发送。所以帧数据协议动不了,各位大佬有什么高见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