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人提问

楼主(2018-12-24):
编译后显示".ADC1.axf" - 1 Errors是什么原因

要看前面的提示,这条提示没有意义。

网友A:
一般 情况下是:

输出的文件无写权限:删除原来输出文件和产生的临时文件;
输出目录不正确:修改配置,建立目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 情况下是:

输出的文件无写权限:删除原来输出文件和产生的临时文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