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正反馈‘跟随器’”的相空间分析

楼主(2018-12-24):
这里,将针对那个“运放正反馈‘跟随器’”,给一个分析说明。

楼主:
感兴趣的可以对负反馈下的跟随器(其实正反馈下根本就不是跟随器)作相应的分析,看看其不同之处。

网友A:
这个模型太帅了!脑子和jz差不多,满脑子都是胡思乱想,生搬硬套!

网友B:
正反馈不能做跟随器, 倒是可以做振荡器

网友C(2019-11-01):
引用 网友B:
正反馈不能做跟随器, 倒是可以做振荡器

如何做?能给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