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ESP8266无线芯片和USB怎么连接

楼主(2018-12-24):
刚买了个ESP8266无线芯片不知道如何连接,如何测试!请教

楼主:
还有一个。USB是5V的。要转3.3V,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串口对接
RX----TX
TX----RX
GND---GND
VCC---VCC

@lpinging01025 :有可能烧掉
5V接ESP8266的3.3V会烧掉不。

网友A:
肯定会了,你看看你的模块带USB转换芯片没,如果没有要单独供电。但是要共地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USB是5V的。要转3.3V,如何解决。谢谢

用一个芯片1117-3.3降压就行

网友C:
还有一个使能脚也要接3.3

网友D:
楼主这是在寻找入门资料啊!!

首先,跟卖家索要,其次到模块官网找!

贴吧更适合讨论技术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