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8-12-24):
使用DDSAD9833产生0~0.6Vpp的正弦波和三角波,想使用运放放大到0~6V,发现,只使用+12V和地时,运放输出不了。使用+12V,-12V时,运放能正常输出0-6V电压波形。请教下,正弦信号都是正电压,为何还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的。选用运放是opa2228,不是轨对轨。

网友A:
这都不明白?运放是不是轨至轨无所谓,单电源时候,想要输出最大幅度交流信号,你必须用1/2 Vcc作为输入零点。你只是简单将运放变成单电源供电,而没有修改输入参考直流电平,怎么能让运放正常工作呢?

网友B:
实际使用的运放型号为OPA2228,仿真却使用AD8032模型。两种型号运放特性并不相同,怎么能够用那个型号代替这个型号去仿真?仿真出来的结果必定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网友B:
“请教下,正弦信号都是正电压,为何还必须使用双电源供电的。”

输入信号超出了OPA2228运放允许的共模范围。详情见OPA2228的datasheet。

网友C:
那个信号源输出的波形并非都是0V以上的,改下设置,加入偏置电压。
另外R4左边在串入一个1uF的隔直电容再接到GND,也就是提供交流反馈同路,单电源同相放大电路系统处理交流信号是需要注意抬高参考点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最简单的还是使用双电源解决。因为后面放大的信号,都是要以0为最小电压,放大后的部分还要经过数字电位器还调节大小后,还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