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没有信号输入跟随器存不存在反馈?

楼主(2018-12-24):
附件跟随器存不存在反馈?

楼主:
我很疑惑,感觉到答“没有”或者“有”,都顾此失彼。以理想模式分析,说没有,那么如何根据两虚推导出电路增益1?如果说有,0算不算反馈,而且,在分析反馈时就不必加入输入信号因素。

反馈只做概念论,不要滥用,也不必。
不要说“输入信号”,但可以有一个“输入端”,再做分析。

网友A:
何为没有?零还是负,我倒认为输入始终存在,否则输出也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回答主题
运放跟随器,也是负反馈在运放电路中的特殊应用。
实际上运算放大器离不开负反馈。

"可以把V+作输入,U作输出。"
对跟随器通常是如此看待,输出端U全部反馈到另外一个输入V-端(负的),这是电路自己固有的特性或者说是功能。如此,在分析反馈的有无与正负,就不需要引入外加输入信号作为参考。

网友C:
如果输入级的差分电路的射极配置不是恒流,则即使同相输入端悬空,也会有负反馈作用。

我是这样考虑,V+悬空,即电阻和地都不要,就像个元件,不像电路。

楼主:
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就可以认为运放跟随器有负反馈,那么负反馈是指对+输入端而言还是对-输入端而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信号输入,就可以认为运放跟随器有负反馈,那么负反馈是指对+输入端而言还是对-输入端而言? ...

反相输入端跟输出端连接,就会有直流通道,如果差分输入级的射极配置不是恒流,就可起到负反馈的作用,不需讯号。

以交流通道作直流反馈,只有直接耦合电路才能做到!
@captzs :如果差分输入级的射极是永恒流配置,这种 V— 反馈是无法实现的,只会有交流反馈,这时的「直流反馈」(静态工作点),就是 V+ 只有偏置没接讯号的交流反馈。
@hk6108 :对,这个提醒很关键,无信号是直流反馈。
不过,这只是直流负反馈,交流负反馈是 输出电位跟两输入端电位差 的平衡,这平衡要有讯号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相输入端跟输出端连接,就会有直流通道,如果差分输入级的射极配置不是恒流,就可起到负反馈的作用,不 ...

我的意思是,反馈分析要一个输入端与一个输出端,1楼跟随器V+是输入端,U是输出端,那么,我们说的负反馈,是指U对V+负反馈,还是U对V-负反馈。这对进一步电路分析要区分的。

差分有两管,但其实该算是一级,输入端有两个,任何一端游离了都不会有反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反馈分析要一个输入端与一个输出端,1楼跟随器V+是输入端,U是输出端,那么,我们说的负反馈 ...

好了,现在让同相输入端进场了,
当同相输入端接了 偏置或讯号,就有了直流通道,这时,差分电路的交流通道就完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反馈分析要一个输入端与一个输出端,1楼跟随器V+是输入端,U是输出端,那么,我们说的负反馈 ...

好了,现在让同相输入端进场了,
当同相输入端接了 偏置或讯号,就有了直流通道 (交流通道也告完整了),这时,输出的波动可以影响同相输入管用发射结,从而可使差分对的 Ic 差动变化(纵然射极为恒流配置),实现对 V+ 的负反馈,同相放大电路的跟随作用与静态稳定,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了,现在让同相输入端进场了,
当同相输入端接了 偏置或讯号,就有了直流通道 (交流通道也告完整了), ...

我这样认为,没有信号输入的跟随器(视为黑箱分析可能简单些),输出端U对V-端构成负反馈,由于虚短,V+=V-,所以也是对V+的负反馈。你认为如何?这样在电路原理应该说得过去?

@hk6108 :到此为止,还是理想运放,两虚适用。Vos,IB慢点讨论。
V+ 有偏压,有没输入一个样,若悬空,虚短虚断皆虚妄。

楼主:
现在理想跟随器加有个1mV的直流信号Vs,输出U=Vs=V+=V-。

网友D:
透过电阻这是偏置,你这样接已是个完整的跟随器,不这样做,端会悬空,直接接地就进不了讯号。

楼主:
  信号源Vs的内阻Rs使输入电压下降:V+=VsRin/(Rin+Rs)=1*15/(15+100)=0.13mv,这跟运放的负反馈无关,是信号电流在内阻的压降造成的。而理想模式跟随器还是保持它原来的负反馈特性,增益1,即U=V-=V+=0.13mV(黑与绿线)

@hk6108 :“正反馈在射随中是存在的,自举就是,不过,自举是辅助措施,不是主线,不是射随本身的原理!”你在另一帖的回复与我的看法一致。跟随器+自举是正负反馈同时存在。这里面也有不少有趣的东东,就省省吧,不说了。
@hk6108 :如果分析电路不指定一个模式(通常是理想,两虚、Key滤波都如此),就很难区分结果是那个因素造成的,虽然,此电路加入信号,但是跟随器还是前面讨论约定的理想模式,就是说,不要让运放的参数影响分析的结果。
进到同相输入管里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讯号电流,Rin 是讯号源的直流负载,此乃三极管串联负反馈及时同相放大电路之箇疾。

楼主:
同向比例运算电路,输入V+=VsRin/(Rin+Rs),输出Out经反馈电阻Rf对输入V-=U端实现负反馈,运放跟随器的输出U=V+,则U=OutRe/(Re+Rf),反馈量是OutRe/(Re+Rf),整理得Out=(V+)(Rf/Re+1),即G=10
   无需输入信号参考,从电路结构就可以看出正负反馈,根据电路参数可以计算出反馈量。

网友E:
这个有必要讨论吗?
感觉和永动机的帖子差不多了!

楼主:
附件跟随器,为什么输出是这样?

可这又不对头,两输入端同时直连于U,如果运放是理想的,则当两输入端电位相等时,不管在哪,U都会是零,直连于U,就两输入端的电位也就只能是零;如果差分输入级的反相端稍强,则U会锁定于零电位附近,如果是同相输入端较强,那就对不起,饱和了。
示波器输入端架于 U跟V+ 之间,有正反馈作用,由于输入阻抗頗高,对运放能起的正反馈作用就弱,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道是这样?
@hk6108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输出是-8.6mV?不少别的。似乎觉得没有必要定量分析。但是在自举电路避免饱和的估算会用到。
V负≡U, V正≧U, 正常不过!

网友F:
跟随器,就是输出等于输入吧,反馈系数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随器,就是输出等于输入吧,反馈系数为1.

    你讲的没错,跟随器输出等于输入。我是想,非理想运放的Vos和IB不同,输出失调电压就应该不同,就玩仿真找规律。21楼电路,输出反馈量是增益的倒数1/G,开环时就是1/Ao,所以跟随器的输出失调电压就要减去反馈量Uvos=Vos(1-1/Ao)。这是近似计算而已,实际上运放的参数也不是准确值,附件计算到小数后那么多位,仅是为了分析比对。

楼主:
  运放+端基极电流在Rin的压降,输出的电压同样要减去反馈量,Uib=-(IB+)Rin(1-1/Ao)。-端基极电流在运放输出阻抗的压降则忽略。

楼主:
这样,Vos和IB造成的输出失调电压就是-8.6mV。这是仿真的结果反推的计算法,是仿真游戏,如果不同与教科书,就不要当真。

网友G:
反馈量为0和没有反馈是两码事
难道气温为0度时就表示没有温度了?

谢指点。

网友H:
要保证跟随精度,必须反馈

谢回复。"反馈"前加个“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反馈量为0和没有反馈是两码事
难道气温为0度时就表示没有温度了?

还有一种,反馈有效没有。
运放内部全都是恒流偏置,你既没接讯号源又不加周边配置,那就 反馈无效!

如果不能成为跟随器,不再讨论之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和恁玩了,全是成语一套一套的。

请自重!

楼主:
我再重复一次,此帖主题不与任何其它主题相关,我只是将仿真贴出,看看能否得到结果。如果发现电路原理或逻辑推理,甚至仿真有错,又愿意指出,非常欢迎和感谢。

附件电路,A是跟随器,这没有争议;B是不是跟随器?两个电路的输出失调电压:
Ua=(Vos-RinIB+)(1-1/Ao)=(6-5*3)(1-1/700)=5.9804mV
Ub=-(Vos+RinIB+)(1+1/Ao)=-(6-5*3)(1+1/700)=-6.023mV

是不是跟随器是跟失调电压有啥关系呢,失调电压只会令运放三端电位无法同时为零,及跟随器正负半周的跟随程度有点不对称吧?

楼主:
交流输入,A电路的失调电压将正弦波抬高离0轴,B电路的失调电压将正弦波压低离0轴。

楼主:
模拟B电路的差分对管的交流输入/输出。

如果是一红一黑,像万用电表这样接,那就应该只是一个波,E跟U的差额。
@captzs :没有电脑(非工事需要不买),也没学过正规的仿真,手机用的仿真软件帮不上忙,示波器我也没购置,自然也就没学过怎么用,不过我就纳闷,你那示波器的两个通道是接于同一只管子上的对不,一集一基,反相的嘛,怎会是重叠(跟随)的咧?
@hk6108 :“不知示波器所示的波是如何‘做’出来的。 ”与我讨论,你必须明白,不懂或学艺不精出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作假是最可恶的,这关系人格。
@hk6108 :你自己仿真一下看看,你的仿真件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如果从U拉个电阻接左管基极,然后在左管基极与负电源轨间又加一个电阻,那就真的成为斯密特电路了,横看竖看都不像 跟随器 嘛,不知示波器所示的波是如何做出来的。
示波器这样接,不是一端接右管基极,一端接右管集极吗,如果真是这样,EU应该反相才对头,左管跟右管集基耦合,集极顶天,这接法倒有点像 斯密特电路 啊。
@hk6108 :看本网站的帖,有3、4个网友使用EWB仿真,如果他们有兴趣,可验证是否看重复电路。其它仿真就不知道。如果连仿真都通不过,实际电路就更行不通。
k大啊,分立电路可以,运放内部做不到吧?!

楼主:
K5,既然你所说的是我欢迎之列,回复如下:
1,仿真的编著者不会连Vos和IB的符号都不注意,附件运放就有-参数,我还看过-Vos的,一时找不到。还有,负基极电流Ibs-0.5Ios也会出现负值。我那些关系式是代数和。
2,差分管对可以调整Rc使Ve电压等于地,输出失调就很低,有的运放就要专门脚可调,当然级间也可电容耦合。本主题是:B是不是跟随器?

楼主:
  本帖没有高谈阔论,只有具体计算式和计算结果数字,但是,目的不是要准确至小数后多少位,在19楼说过“这是近似计算而已,实际上运放的参数也不是准确值,附件计算到小数后那么多位,仅是为了分析比对”。所以,指出错误,除了定性分析指出原理、逻辑的错误外,最省力有效的办法是,给出正确的算法和数字。

楼主:
先讲一句多余的话:看帖要看帖的内容,而不要带着意识形态看谁的就是对的。而谁的就是错的。

附件图是说明,EWB仿真件的模能够识别运放参数的正负符号。
-基极电流的+-值

楼主:
输入失调电压的+-值

楼主:
    27B电路是跟随器还是随跟器,反正是人为定义,大家认同就行,叫什么无所谓。输出对输入的反馈是正是负可以慢慢讨论。但是,电路特性要弄明白,不然就成了水浒的军师“wu用”。
以下电路,一般认为U输出电压全部反馈到V-,是负反馈;但是,Rin电阻接在UV+之间,如果叫反馈,是正还是负?电路的特性是当信号从V+输入,电路输入端随信号幅度自举。

楼主:
运放跟随器反馈的正负只能看反馈信息,不能看电路结构。
  理想模式,A跟随器输出全部由B跟随器反馈回Va-,而Va+=Va-,即输出对输入端实现负反馈,实现1:1传输。这是由于反馈信号幅度、相位(由运放反相)与输入一致。

楼主:
同样的电路结构,由于B跟随器传输延时,反馈幅度电压97uV,小于上述电路的10mV,但是反馈信号Ub与输入信号Vi不同相,电路结构一样,输出幅度1V,增大100倍,这该是通常所说的反馈会变吧。

@zyj9490 :对。正反馈幅度大时,就顶天立地,甚至成矩形波。
@captzs ,不能实现虚短,必会导致输出往电源轨走,因为Ao大,差分电压必然很小。
@zyj9490 :问题应该在运放B非理想,就不适合两虚。
按照虚短的原理,不可能不同相。

楼主:
幅度大了,一个跟随器结构电路就成了比较器。

楼主:
     以下做一个反馈暗箱操作的仿真游戏。

反馈的暗箱操作

反馈是电路固有的特性,当电路和反馈系统设定后,反馈的特性就定下来。外加信号只不过是让它的特性显示出来而已,就像电路的幅频特性一样(阅附录)。反馈是输出端作用与输入端,它们之间必须有反馈通道;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关系决定反馈的正或负,反馈量大小仅决定反馈的深度。
1),附件暗箱A1,不加反馈的输入/输出的幅度是Vi/U=59.2942uV/-2.6605mV
附录:输入信号为0,电路的幅频特性还能显示。

楼主:
2),输入信号不变,在黑箱A1的输出与输入端之间加反馈系统fa,输入/输出的幅度比没有反馈时都减小Vi/U=33.4384uV/-1.4929mV,因为反馈信号Vf与输入信号Vi反相。即A1+fa电路的输出端U对输入端Vi实现负反馈。

楼主:
3),输入信号不变,在黑箱A1的输出与输入端之间加反馈系统Fb,输入/输出的幅度比没有反馈时都增加Vi/U=94.7492uV/-4.2445uV,因为反馈信号Vf与输入信号Vi同相。即A1+Fb电路的输出端U对输入端Vi实现正反馈。

楼主:
再来一个暗箱。
4),附件暗箱A2,不加反馈的输入/输出的幅度是Vi/U=310.3223uV/303.3904uV

楼主:
5),输入信号不变,在黑箱A2的输出与输入端之间加反馈系统F2a,输入/输出的幅度都比没有反馈时增加Vi/U=511.3067uV/499.1587uV,因为反馈信号Vf与输入信号Vi同相。即A1+F2a电路的输出端U对输入端Vi实现正反馈。

楼主:
6),输入信号不变,在黑箱A1的输出与输入端之间加反馈系统F2b,输入/输出的幅度都比没有反馈时减小Vi/U=209.3098uV/204.2735uV,因为反馈信号Vf与输入信号Vi反相。即A1+F2b电路的输出端U对输入端Vi实现负反馈。

楼主:
   7),反馈必须有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反馈通道,反馈的正负是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相位关系决定的。费这么大劲仿真是为了说明这个。红框内理想电压信号通过模拟内阻Rs和负载Rz成为非理想信号源,这样仿真结果比对明显,直接用0.1mV电压信号串一个数十K模拟电阻也行,6个电路同一信号。真正需要的是第二和第五电路,其它电路是辅助分析。
   第二电路暗箱A1是三极管共发电路的集成块,反馈系统fa大电容耦合只通交流,输出端信号经加法器单向传输至输入端,与输入信号反相相减实现负反馈。
   第三电路暗箱一样,但是Fb反馈系统的加法器输出反相,所有变成正反馈。

楼主:
8),第五电路暗箱A2是射极跟随器集成块,反馈系统F2a与fa功能一样,不过为了仿真结果的数据有明显不同,加法器将反馈信号加大,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相加实现正反馈。

楼主:
   9),现在问题来了,这不是自举吗?
现在将自举的反馈系统F2a拿掉,只剩射极跟随器A2。也将共射电路“自降”的反馈系统fa拿掉,假如说A1是负反馈电路,是否可以?反馈系统在哪里?
我很疑惑:A2存不存在反馈系统?在哪里?如何分析它是负反馈还是正反馈?

网友C:
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位差终究是有限的,把输出跟其中一个输入端绑定(短接),另一个输入端用来加讯号,那么,两输入端的电位差就复制到 输出跟讯号 的关系上,这就是跟随,
问题是,同相输入端跟输出短接,那绝对是正反馈,反相输入端纵然直连恒压性质的讯号源也拦不住的,要能像正常的射随器那样操控自如就更是妄想。此乃自然规律的体现,这样的正反馈哪可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位差终究是有限的,把输出跟其中一个输入端绑定(短接),另一个输入端用来加讯号,那么, ...

负端输入“跟随器”,是不是跟随器?不是我这个水平就能够确定。那个仿真实际上有许多条件限制和不稳定的因素,实际上,要得到反向跟随器是用增益1的反向比例运算或差分电路的。只是说,有这样的一种“跟随器”,该如何称呼就像我随后的帖讲到,大家认同就行。不必再去深究,讨论它只是浪费时间。

楼主:
不知道如何找出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反馈通道。
附件是仿真结果,贴出看看如何分析?两个图的差别仅仅是R与R',其它电路参数都一样,有个规律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越大,不同R的输出差别越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找出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反馈通道。
附件是仿真结果,贴出看看如何分析?两个图的差别仅仅是R与R' ...

这不是很好解说,反馈糸数不一样。VF/ie=5//R ,5//R',这是电压串联负反馈,VI^---->VBE^---->Ie^--->V0^-->VBE 下降,反馈电压就是输出电压。是受IE控制。应叫电流串联负反馈模式更能解说三极管式的跟随器的反馈原理。射极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电阻产生反馈电压与输入信号相减,得到净输入VBE。

网友I:
简单的三极管跟随器不能纯用理想的差分电压放大器来摸拟,因输出电压形成的机理不同,理想的是作为受控的电压源。是理想的电压源。而跟随器是电流*射极电阻产生电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找出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反馈通道。
附件是仿真结果,贴出看看如何分析?两个图的差别仅仅是R与R' ...

三极管的B越大,越向深度负反馈接近。输出电压越近输入电压(交流),同理,射极电阻越大,反馈糸数越大,输出电压越接近输入电压。

百度有的说跟随器负反馈在HiWi争论已经好长时间。我怀疑三极管跟随器是不是可以用反馈来分析,其反馈通道不清晰。

网友I:
反馈关糸是电路固有的属性,一个电路固定了,则那一种输入模与输出模反馈关糸固定了。并不是一定是人 为的指定的输入信号与输出关生反馈关糸。而是电路属性决定的。指定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的反馈关糸是否形成,是要对电路形成信号的流向进行分析才能决定,有时中间过程有电压转电流或非电量的信号理,如常见的CNR201线性光耦反馈关糸中间就有一个光通量的参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如何找出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反馈通道。
附件是仿真结果,贴出看看如何分析?两个图的差别仅仅是R与R' ...

反馈方式分析电路与器件等效电路分析只不过是二种不同机理的分析手段,如一体二面,反馈更加抽XIANG,用器件等效电路分析在应用层面上耗时,效率低,也不可能实现,如最简单的741的同相放电路,用741的内部电路分析是何等的困难,也不可能实现。只能用反馈理论分析糸统层面的问题。器件等效电路分析是非常低层的技术,对大多数应用设计的工程师来说,没必要。只要知道外部的输入输出响应关糸(小信信号响应传递函数)就应用反馈理论来得出整个糸统的响应了。

网友I:
怎么实现器件的传递函数,才是IC工程师需要知道器件等效电路分析要做的,知道怎么改进器件。

楼主:
  三极管跟随器的直流分析以Ie的改变(假设上升)作为因,导致射极电压上升-基极电压下降-基极电流下降而Ie下降的果,这样分析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因为Ie的改变是温度或者三极管自身的参数造成的。
  加信号分析,基极的信号电压改变是因,射极电压被改变是果,如果以射极电压的改变反过来分析对基极信号的的影响就有问题。当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改变后,反过来影响基极信号的改变,如果大到必须算计,那么电路无法稳定下来。
   舵控制也有机械跟随系统,当发送方发送转舵指令,例如转右15º,即开关接通,马达转动将舵转到15º时,即通过跟随系统反馈到发送方,切断电源,舵就稳定在该角度。如果给发送方是减少或增加角度反馈信息,则马达停不了,舵也无法停在15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极管跟随器的直流分析以Ie的改变(假设上升)作为因,导致射极电压上升-基极电压下降-基极电流下降而Ie下 ...

射极电压不能改变基极电压,而是改变VBE差压,从而改变IE,IE又改变射极电压,这就形成了反馈,而且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射极电压不能改变基极电压,而是改变VBE差压,从而改变IE,IE又改变射极电压,这就形成了反馈,而且是负 ...

    无信号的直流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设基极对地电压不变,以基极与发射极之电位差来调整Ve。将其用于加了信号的跟随器的分析就不合适。    当信号在基极的对地电压Vb上升1v,发射极的对地电压Ve随之上升1V;当Vb下降0.5V,Ve也随之下降0.5V,电路的特性是1:1传输,Vb是因Ve是果。Ve为什么能够跟随,是它自己的事。Ve与Vb同向,经什么通道,又如何形成负反馈?如果认定负反馈,Vb信号电压减少,1:1传输特性就不成立,微分分析,波形已变。

楼主:
   三极管跟随器的前提条件是Vbe电压不变,才能实现信号1:1传输。基极对地电压Vb=Vbe+Ve,当信号使基极电压改变ΔV,发射极电压也被改变ΔV,即Vb+ΔV=Vbe+Ve+ΔV。发射极电压与基极电压亦步亦趋改变量一致,保持Vbe不变,才能实现1:1传输。如果Ve对Vb实现负反馈,Ve与Vb同相,要怎么样才能减少Vb+ΔV电压?

你还是不明白为何共集叫跟随器,用小信号等效电路分析下VO/vi的传递函数就明白,VBE怎么会不变呢?包括运放的差分电压怎么会不变呢?不要把虚短相认为相等,足够小的变化可支配开环输出控制。

网友I:
如,如果VB=1,VE=0.4,如果VB=1.2,VE=0.59,也算是跟随。前者的VBE=0.6,后者是0.61,RE越大,VBE就越小。VB,VE的接近度越大,变化的VBE越小。

楼主:
网上拉大旗作虎皮居多,真正从学术讲明白三极管跟随器负反馈的电路原理的没有看到。

网友I:
以上就是三极管跟随器的自控原理图

网友I:
VE=VB*(GM*RE)/(1+GM*RE),GM*RE越大,越接近VB,如果GM*RE>>1,就是VE=VB.当然这是交流小信号,不包含直流偏置。

@captzs ,反馈环的相位都标出来了,还看不出是负反馈?从反馈环的任一点断开,分成二点,信号流方向的叫输入,后点 叫反馈输出,输入点作增加,看反馈点是否降低,如果是,这叫负反馈。
K5只会瞎起哄,吐不出象牙。我不懂GM,但是知道GMRe=(1+GMRe)这个分数式的分子比分母小1, 计算结果最大值只能接近1,也就是说,输出Ve最大电压只能接近Vb,无法证明三极管跟随器是负反馈。
K5,这样,jz0095的跟随器是正反馈不就错了?
K5,你既然懂,那么能够认定:这样就可以证明跟随器是负反馈,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争论时,你摇摆不定?
有些地方看不明白,是不是这样就能够证明三极管跟随器就是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中间这段红线,就是有源器件 Vo 所需的 开环输入量,讯号幅度就是 Vo 跟其所对应的开环输入量之和。

楼主:
  教科书这样推导跟随器反馈,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教科书这样推导跟随器反馈,对吗?

用倒置三极管,集电与发射倒换,直流偏置电阻,电容都没有,分析起来就单纯。
  a电路输入信号Vs=0,跟随器输出Ve=Vi有很小的直流失调电压。
b、c电路的Vs和信号源内阻Rs一样,但是c电路Re比b电路增大10倍,交流输出Ve增大,Vi也增大,但是Vbe占比小于千分之几,三极管的ß=100,不能视为反馈的结果,就算用教科书的说法,Vbe=Vi-Ve,但是Vbe=0,输出与输入电压相等,没有反馈量。

我从来不用仿真软件做模拟电路。。。。。。。。。。。。。。。。。。。。。。。

楼主:
    他们罗列许多公式像老虎一样吓人,这几天硬着头皮看老虎。
    教科书对射随器高输入阻抗的论述大意是,输入阻抗由直流偏置电阻Rb和[Rbe+(1+ß)Re]并联而成,通常Rb阻值很大(几十~几百KΩ),同时,Rb比Rbe大得多,所以输入阻抗就很高。这样说,不知道有多少认同?Rbe是BE结等效电阻,Re是发射极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们罗列许多公式像老虎一样吓人,这几天硬着头皮看老虎。
    教科书对射随器高输入阻抗的论述大意是 ...

   按照我理解的阻抗······

楼主:
    三极管射随器没有输出端至输入端的信号传输通道,就没有反馈。
    信号电流Ib从BE结经Re至地;源于Ib放大的集电极电流Ic从C极至E极与Ib汇合成Ie经Re至地,电流Ie没有从输出端反返输入端的通路。按照电压放大倍数的推导Vo<Vi,信号不可能从低电位传输到高电位,所以电压Vo也没有从输出端反返输入端的通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射随器没有输出端至输入端的信号传输通道,就没有反馈。
    信号电流Ib从BE结经Re至地;源于Ib ...

你难道只看到物理上的输出到输入才是反馈啊?太肤浅了吧,反馈要从自控原理上去理解,你如果进入数字控制算法,反馈到处都是,可物理上没有。都是ADC。但在自控角度上,反馈是成立的。

用非"物理上的输出到输入"分析三极管跟随器的反馈,我就不懂。

楼主:
   三极管射随器发射极输出,运放跟随器不同的是集电极输出,而输出信号同相等幅全部经物理连接反馈回反向输入端,由运放反相输出,由于正负输入端虚短,输出端就对输入端实现负反馈。与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电路的输出端(集电极)对输入端(基极)的负反馈逻辑一样。

找最旱的UA741(经典的童诗白书都有)看下分析电路组成。
运放输出级是集电极输出?

楼主:
         运放跟随器
信号在Qa的基极输入电压Vi,发射极电压上升Ve,导致Qb的基极被上升Vb=Vi视为输入信号,集电极反向输出VcA电路放大,输出Vo全部反馈回Qb基极与输入Vb反相,有清楚的反馈通路,与反馈的方框图一致,Qb管是负反馈;由于Vb=Vi,所以电路输出端对输入端实现负反馈。

楼主:
   反向输入的“跟随器”
Qb输入的Vi反向经A放大,输出Vo全部反馈到Qa的基极,发射极下降Ve使Qb基极下降相同电压,与Vi反向,也是负反馈。如果是理想模式,这没有问题。但是Vo反馈与上述跟随器不同,要经过A电路和Qa传输,实际电路的延时可能使VoVi不是刚好反相,即运放+-两端电压不是刚好叠减而相位错开,高倍放大就产生自激后饱和,如波形图。如果,GBW小,上电就直接饱和。

网友D:
有偏置,存在;无偏置,三极管不存在,运放则正如08兄所言,反馈虽有但发挥不了作用。

楼主:
运放跟随器+自举,对Qb管是负反馈,对Qa管是正反馈,双反馈电路结构(类似电路如Key滤波、文氏振荡)。有信号输入时电路特性就显示出来;无信号时,失调电压等因素也会显示其特性。运放参数和Rin电阻选择不当,没有信号时电路已经饱和或者自激后饱和。别纠结反馈,换一种方法分析更简洁,当信号Vi从同向端输入,根据虚短,输出端电压Vo=Vi=V-,电阻Rin两端电位相等,信号电流等于0,在信号源内阻的压降等于0,则输入电压Vi等于信号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跟随器+自举,对Qb管是负反馈,对Qa管是正反馈,双反馈电路结构(类似电路如Key滤波、文氏振荡)。有信号 ...

+ 端经 Rin 与Vo 连接,形成交流通道(不受射极恒流元的羁绊),反馈有效!

Rin不仅是交流通路,还是直流通路。没有交流信号时,Vo的直流分量经Rin至+端,可能使Qa饱和,所以我在帖中说到,运放参数和Rin电阻选择不当,就会出现饱和。

楼主:
“好难得”电路是跟随器+自举模式。
Howland电路Ra=Rb=Re=Rf是一个跟随器+自举模式。当输出端U电压增加ΔV,就反馈到输入端V+,也增大ΔV,经A放大1倍,Vo端上升ΔV。首先输出端U至输入端V+有反馈通道;输出端U增加电压ΔV,经通道叠加输入端电压也增加ΔV,运放输出VoU同样增加ΔV,符合正反馈的定义。

两个运放做成闭环,这是彻头彻尾的正反馈格局,当然,如果 Ro或Rb 太大,Rz 太小,正反馈条件就不满足 (但跟 本质上能不能 是两码事),当 Irb 取代部份 Ira 的时候,就是 再生 (不应叫做 自举)。
@zyj9490 :"自举应用"。对。此电路是以反馈后输入电压变大或变小判断正负反馈,但是信号电流自举后比原来小,该如何判断?电流与电压不同量纲,不能直接比对,要经电阻变换。自举后电流在信号内阻的压降变小,这样转换成电压比较的结果,输入信号电压就变大。
自举应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难得”电路是跟随器+自举模式。
Howland电路Ra=Rb=Re=Rf是一个跟随器+自举模式。当输出端U电压增加ΔV ...

此原理图的扩展应用,VE必须是电压源,需要低内阻的,不然加一级BUF,如果VE随负载电压变动而变动,则变成恒流源了,跟差分电压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难得”电路是跟随器+自举模式。
Howland电路Ra=Rb=Re=Rf是一个跟随器+自举模式。当输出端U电压增加ΔV ...

性质已变,相当于这个。

对,“性质已变”四不像。单看发射极至地的CL,1),串联谐振?2),L无限大,相位?3),C无限大,交流接地?4),都无限大,?
已经说过,三极管射随器不讨论。

楼主:
    此论坛的帖是讨论,不是导,所以没有正导和误导,教堂、教坛才有导。

   先讲讲对反馈的认识。

         反馈
反馈是电路固有的特性,信号输入是特性显示的一种方法。
必须有输出至输入的反馈通路,没有通路就没有反馈。
反馈量与输入量叠加(减)后比原输入端的量大是正反馈,反之是负反馈,是大于或小于0的比较。与它们的相位关系相关,所以才会出现负反馈电路结构却出现正反馈的效果。
判断反馈的参数量纲必须相同。

西格玛就是个代数和。用“叠加”一词可谓煞费苦心。“比较”一词此处慎用。信号在电路传输总有相移,或大或小或早或晚,终会正负反转。

楼主:
“如何证明比例运算电路是负反馈?"这是大家共识,是不是标题党?  有些共识,证明起来有点想为什么1+1=2。还好以下证明不复杂。

根据上述1款,采取不要外加信号的分析,省了许多考虑。全部采用电压,就无需量纲换算。
1),比例运算的反馈
Xs=Vos=0.0013V从V+端输入(注一),输出Vo=VosG,经运放内部反馈回V-端的Vo/Ao(注二),实际输出Xo=Vo(1-1/Ao)=VosG(1-1/Ao),V-端电压是输出电压Xo经Re/Rf的分压,即V-=Xo/G=VosG(1-1/Ao)/G=Vos(1-1/Ao),而V+与V-虚短,即Xi=Vos(1-1/Ao)小于Vos,为负反馈。从关系式可知道,判断是否负反馈与电路增益无关,同样就可以证明运放跟随器是负反馈。关系式是近似计算,诸如1/A²的等小项忽略,计算结果接近仿真。
(注一),Vos是人为定义,非输入端物理存,尽管运放外部+端接地,可假设内部有Vos输入。
(注一)与比例运算电路一样,输入信号被放大多少倍,输出就以增益的倒数反馈回输入端。

网友B:
总结得不错。关于反馈通路,不一定非要看到一个显现的元件通道,可能隐含的。当然,现代更多运用的运放电路,各种功能的实现主要都是靠外围五花八门的反馈电路来实现的。其特性研究也就是集中在对反馈电路的特性研究。BJT像个老古董。

楼主:
          2),运放跟随器+自举的反馈
       A运放的Rin电阻接地,还是跟随器,输出Voa=Vos(1-1/Ao)=94.44444uV同上节跟随器。
       但是,Rin改接运放输出端如B电路,输出Xo=Vob=1.7mV。此时V+端电压是输出Xo经Ri/Rin的分压,Xi=V+=VosAoRi/(Ri+Rin),这就是反馈量Xf与输入量Xs叠加Xi,反馈通道是Rin,是正反馈。-端的负反馈还在,大小,被正反馈覆盖。

楼主:
3),运放跟随器+自举模式,加信号用电流分析,必须将电流换算成电压,并假定信号源为恒流源,不然在考虑各因素的相互作用时就可能不周。例如自举时信号电流变小,按照反馈法应该判断为负反馈,问题就出在不同量纲,信号电流变小,换算到内阻的压降变小,等效电阻值变小,在输入回路中表现为有电压无电流低内阻的理想电压源。所以还是用电压分析直接。

楼主:
4),电路必须具备正反馈特性,能够使输入端的信号幅度增加,接上Rin电阻才能自举,如果没有这样的特性,比如接在地,就举不起来,就是说,正反馈的特性不是自举给的,但是自举必须有正反馈。一个0内阻无电流的理想电压源Vs,加到输入端的电压Vi=Vs,无论如何举都如此,到顶了。但是电路的自举功能还在那里,只是信号电压没有举的余地。不能因此判断电路没有自举功能,进而认为电路没有正反馈特性。

楼主: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跟随功能
  静态射随器直流偏置处于稳定平衡,静态基极电流在BE结和Re的压降之和是基极对地的直流偏压,Vbo=Vbeo+Veo(如浅绿浅红柱),叠加在各自偏置的交流电压Vio=Voo=0。当信号在基极输入一个交流电压Vi,产生基极电流放大成集电极电流在Re产生压降ReIbß抬升BE结视为稳压的Vbeo,保持与Vi同步上升,直到Vi峰值,基极电流不再增加才停止,这样,Vo=ReIbß=Vi实现电压跟随(如绿红柱)。当信号电压下降则是反过程。
电路在实现电压跟随过程,输出电压Vo并没有到输入端叠加(减)输入电压Vi,不符合反馈定义。跟随电压误差不能视为反馈。

别看 Vcc 远比 Vi 高,其实跟 在LED阴极串个电阻 一样 (这时可把 Vi 当成 Vcc 来看),「LED」的亮度还是跟「Vi」成正相关的。

楼主:
三极管射随器是电压跟随,89楼帖的电流也换算成压降分析与电压的相互作用。如果单分析电流,经Re的信号电流Ie=Ib(ß+1),是基极信号电流放大而成,Ib是源是因,Ie是果,而且Ve<Vb,电流不可能从低地位的输出端流到高电位的输入端。所以电流也不符合反馈定义。

楼主:
   静态,基极对地电压被上下偏置电阻或稳压管固定在Vbo=Vbeo+Veo稳定平衡。当自身或环境的原因导致发射极电流Ieo增加,而递增发射极电压破坏稳态,BE结直流电压Vbeo被减少,则基极电流减少连带Ie减少,下调Ve直到BE结直流电压回到Vbeo,电路又恢复稳态;当Ieo减少则是反过程,电路自我调节发射极电流回到原态。电流或电压的改变量在发射极是源是因,输出也在发射极是果,整个过程无论如何调节,电压和电流的输入与输出都是同一个节点,没有反馈可言。

楼主:
三极管跟随器的“自举”与运放跟随器自举不同

三极管跟随器的跟随方式是发射极电压对基极电压的托举,如果在发射极加电阻(电容隔直)到基极自举,并联的结果适得其反,会增大信号电流,输入电压比自举前减少,仿真的结果证明如此,信号电流增加ΔIs=0.027-0.024=0.003uA,基极输入信号电压减少ΔVb=4.311-4.578=-0.267mV
以下电压电流表都是交流。

@Lgz2006 :被"他完全不懂三极管"逼出来,虽然是激我贴出分析,打脸等同教他,但是图爽!
看到这个了

楼主:
可能会有个想法,自举电阻大小造成信号电流增加。那么,将电阻增大到100M,仿真结果与没有 “自举”一样,通常认为的三极管射随器“自举”,其实是“皇帝的新衣”,根本原因是三极管跟随器没有反馈或者说反馈等于0,更不要说正反馈。即使运放跟随器正反馈导致的自举功能,也是对运放输入端Vi=Vs-IsRs而言,自举范围IsRs。Is是输入回路的信号电流,Rs是信号源内阻。

楼主:
   到此为止,与其它帖不相关,也不构成对其它帖的评判,只是根据我的水平结合仿真游戏,实事求是贴出我的看法。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如图红色标志处的交流If与源电流Is的相位关系,不知仿真能否显示。

这个结果已经论证,能把数值和方向标注在图上吗?作为论证的实验验证。
以下最后一句打错字,应该删去“难于”两字。
上方电位大于下方电位,最多接近相等,电流方向向下或者接近0,这个我已经分析和仿真。如果电流要向上,必须能够证明下方电位高,我仿真过,不能。假设能,就有可能出现Vi>Vs,因果和能量守恒难于说不过去。

网友J:
反馈是概念,你就在沙滩画这个图,我们说是全负反馈,是电压跟随器。这个与信号有无没有关系,也不管你是画纸上还是画电脑上。

画图是为了直观,可以将图删去,单看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如图红色标志处的交流If与源电流Is的相位关系,不知仿真能否显示。

a

@zyj9490 :对!是因果,我一时想不出表达的词。是输出端反馈至输入端。
代表的是因果关糸,不代表实际电流方向。或电压的正负。

楼主:
运放跟随器自举。

K5,“没自举”,那定格于此。我还知道你的本来就高阻抗是什么模式?我早就仿真过,在本主题不点破而已,反驳等于教你,这回就算了,因为这次讲的是学术。

网友C(2019-01-23):
没讯号输入,可以是没接讯号源或讯号源未工作,讯号源的内阻 (注意,是内阻,实际电阻) 是高还是低,情况不一样。

就是信号源内阻有大小(我测试用Rs=0~1000M)而且往往不可知,没有办法采取补偿措施;同时,背景噪声更难于捉摸,用运放跟随器+自举可以解决很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跟随器自举。

18个赞,11分儿,差一点儿12满分儿——定义If方向若与惯例一样就好了。
四个句号,三句话加一式,一个废话也没有,句句在理句句卡拐!

这次k5再多说就是搅和。

@Lgz2006 :K5以为我在电路画了一个Is电流就是自打脸,他现在还不明白有何不同。我分析电流时总是要换算到压降,不是直接用电流的大小去判断,这就是逻辑推理不同之处。
刚才还把老抽臭骂一通,结果人家是“软认错”(但不服输)。删帖伺候得了,还能咋地。老chang也帮解围,就过去了。
大家都这样多去交流,很快就和好了
@Lgz2006 :我再教K5一次,逻辑推理错了,再好的公式和理论都被带到沟!一个电压模式电路,用电流(不用电阻换算)去分析,就像用速度(不用时间换算)去分析距离一样。我指出量纲不同,他还不感谢我。
@king5555 说不懂就不懂呗,我还一天到晚说老抽不懂呢。这次这次这次——不是说其它时候,98楼打分儿挺高,语法不咋的扣1分,但内容是少见的精准。所以你就改天换个地儿再斗嘴。

网友K:
判断有无反馈,看的是T=Aβ,跟输入信号之间,吊毛关系没有,确定T本身就要令激励为零。

确定T本身就要令激励为零——此话怎讲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的跟随功能  静态射随器直流偏置处于稳定平衡,静态基极电流在BE结和Re的压降之和是基极 ...

a

楼主:
运放都是负反馈吗?
1),以下主题尝试证明运放正反馈和了结与主题相关的跟随器一段公案。采用最低级的原始方法:看图分析,有错之处,谁都能够看出来。

楼主:
先看看负反馈
2),“+”“-”号标注在运放暗箱(紫色框)内非常准确,信号在暗箱内正、反相运作。箱外输出Vo与两个输入端ViaVib并没有正负或相位之分。设Qa基极输入Δ,则发射极和Qb基极电压上升同样的电压Δ直接在Vo端输出,A电路被短路(说输出全部反馈回-端的分析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实现输出对输入的电压跟随。这是稳定的负反馈形式。

楼主:
3),设信号从Qb的基极输入Δ,发射极与Qa基极也上升相同电压Δ直接在Vo端输出,没有延时,即QbQa基极虚短,将A电路短路,实现Vo=Vi的电压跟随。结论,无论信号从那个输入端进入,两种模式的运放电路都是跟随器,条件是GBW参数远远大于传输信号频率。我认为这是0反馈,电路能够稳定。

楼主:
4),仿真如下,两个电路的电压跟随都一样。根据上述分析,无论哪一个输入端进入,信号输出都是一样,由于A电路被短路,不同于反向比例运算形式,不要被“-”号迷惑。

楼主:
5),疑问
上述两个运放电路因为A电路被短路废了,所以信号直接输出实现电压跟随。信号同向输入跟随器,在以前已经证明输出电压的1/Ao反馈回-端,与输入电压相减,负反馈肯定。但是如下电路信号反向输入跟随器,输出电压的1/Ao反馈回+端与输入信号相加,这样要不要算正反馈才公平呢?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以下分析,将有正反馈造成的不稳定“跟随器”模式,将1:1传输破坏了,我认为它超出跟随器的范围。
以下仿真Vo=Vi(1+1/Ao)=9.814(1+1/100)=9.9121uV

楼主:
6),当GBW不够大,信号传输延时使QbQa基极不虚短,则A电路不被短路,Qb基极输入信号抢先反相成输入A电路,放大输出,叠加于延时到达的ΔVo>Vib,已经不是电压跟随而且不稳定,AΔ+Δ再反馈循环反复递增输出电压,形成正反馈,严重时就导致饱和。GBW越小,延时越大,两端电位差越大,正反馈就越深。电路特性相似幅频特性,跟GBW参数有关。

楼主:
7),仿真如下,A运放参数同上节所以不形成正反馈。B运放尽管其它参数很好,但是GBW不够大,产生正反馈,振荡后饱和,这就是所谓的正反馈电路不稳定。

网友L:
没有信号输入,就是引脚悬空了,这样运放怎么跟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信号输入,就是引脚悬空了,这样运放怎么跟随啊

运放的输入端有一个输入阻抗Ri,应该不算悬空,分析时做假设就避免多个考虑,仿真都接上信号。

楼主:
8),运放直流正反馈
6节是交流正反馈,以下是直流正反馈,当运放GBW小则延时大,上电时+-两端的相位差导致自激振荡饱和如上述。以下仿真,输入端加一个直流电压与运放自身的输入失调电压的结果一样,正反馈,自激振荡饱和。运放参数GBW的大小决定是否自激或上电到自激时间的长短。这就证明,运放交直流都会产生正反馈。都是负反馈的说法是错的。

楼主:
这段时间对反馈和自举的学习思考,是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对以前认识不断修正和提高。

跟随器+自举
反馈(仅绿框内电路)是输出电压Vo直接改变输入电压Via,与产生它的信号电压Vs没有直接关系。而自举是指Vo抬高中介(例如Rin电阻)近端电位,缩小中介两端即输出输入两端电位差,直接减小信号电流Is,提高输入电压的占比Via=Vs-IsRs。自举后的Via电压提高幅度IsRs,上限Vs,无论如何输出电压必须保持1:1跟随输入电压。假如Vo电压出现非跟随的状况,将Vi电压抬高甚至大于Vs,那么信号将出现失真,电路也处于不稳定。所以运放跟随器+自举模式,电路输出端对输入端是无反馈。看来以前的认识不正确。

楼主:
   跟随器+自举模式的因果关系是输入—输出—输入闭合回路,输出电压反馈到输入的幅度受输入电压的约束,无论如何都小于输入电压Vo<Vi。但是Howland电路因果关系是输出—输入—输出闭合回路,输出电压反馈到输入的幅度不但不受输入电压的约束,而是反过来改变输入端电压增加,Vo>Vi,正反馈就成立。但是,同向端的放大,被反向端的Rf/Re组成的负反馈网络约束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随器+自举模式的因果关系是输入—输出—输入闭合回路,输出电压反馈到输入的幅度受输入电压的约束,无 ...

Howland作为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就和跟随器+自举模式一样。当输入端增加电压Δ,由于恒流输出端与差分运放的反向输入端同电位都是虚地,也增加Δ,负载电阻增加电流Δ/Rz,实现转换;同时抬高(自举)差分运放同向输入端增加Δ,输出同步上升Δ则电路工作稳定。Howland是测量小微电压信号很好的前置电路,不需要恒流时可以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