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用USB跟3.3V的单片机通信怎么电平匹配

楼主(2018-12-24):
比如单片机是3.3V的,USB串口跟单片机通信,可以直接上USB电压5V吗

楼主:
是不是必须要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逻辑电平可以互通,而电源电压必须用3.3V,不然容易烧毁芯片。
逻辑电平的判断是个范围就可以识别为1或者0.

网友A:
另外两边供电要共地。

网友B:
不管是5v 还是3.3V,逻辑电平是一样的

网友B:
5VTTL和3.3VTTL指的是他们的工作电源电压,即Vcc或Vdd。 至于“逻辑电平相同”应该是指能够使TTL门电路翻转的输入电平对于这两种供电的TTL都是相同的,即无论是5V供电的TTL还是3.3V供电的TTL,其输入低电平都必须在0.8V以下,输入高电平都必须在2.0V以上。这点与CMOS电路明显不同,CMOS门电路翻转的输入电平阀值总是为电源的1/2,是随电源波动的。而TTL门电路是相对固定的,即<0.8V与>2.0V,所以说逻辑电平是相同的。

网友C:
原来如此,那直接只需要添加个5V赚3.3V的芯片给3.3V供电就行了。

网友D:
uart tx,rx串個33ohm电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art tx,rx串個33ohm电阻即可

直接用5V,3.3V 输入之间添加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逻辑电平可以互通,供电最好用一个5转3.3V的

网友F:
通讯那边没有问题 供电不可以给单片机5V

网友G:
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通讯电平和供电电瓶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I:
通讯电平不会因为供电而改变的

网友J:
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K:
供电部分不行,逻辑部分可以,如果担心加个电阻串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