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8-12-25):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最大反向耐压、正向工作电流、正向整流压降、二极管开关速度、二极管结电容。

网友B:
需要基于应用来选择,不同应用有不同的注重参数,基本参数如楼上所言,但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关注什么参数,而这是由应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