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语言怎么读IO的状态?

楼主(2018-12-25):
PIC 8位单片机,用C语言怎么读一个IO口的状态啊?我用来做按键判断的。

网友A:
输出用LAT,输入用PORT,比如你读A0口就可以用

if(PORTAbits.RA0 == 1)
{
   // TOD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用LAT,输入用PORT,比如你读A0口就可以用

if(PORTAbits.RA0 == 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