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无法再60S后退出中断

楼主(2018-12-25):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led.h"
#include "sys.h"
#define LED13 PCout(13)
#define LED14 PCout(14)
void delay_ms(u32 i)
{
   u32 temp;
   SysTick->LOAD=9000*i;      //设置重装数值, 72MHZ时
   SysTick->CTRL=0X01;        //使能,减到零是无动作,采用外部时钟源
   SysTick->VAL=0;            //清零计数器
   do
    {
       temp=SysTick->CTRL;       //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0;        //清空计数器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GPIO_Pin_13);                                                 //PB.5 输出高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u8 t)   //TIM3中断
{

         t=0;
        t++;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delay_ms(1000);
                        LED13=!LED13;

                if(t==60)
                {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DISABLE);
                                 TIM_Cmd(TIM3, DISABLE);
                        t=0;

                        LED13=1;

                }

                }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9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while(1)
        {
          LED14=!LED14;
                delay_ms(1000);
        }
}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看:设个断点,能不能进到这里面:
  if(t==60)
                {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DISABLE);
                                 TIM_Cmd(TIM3, DISABLE);
                        t=0;

                        LED13=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跟踪下看看:设个断点,能不能进到这里面:
  if(t==60)
                {

谢谢,不行

网友B: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u8 t)   //TIM3中断
{

         t=0;
        t++;

这样t能加到6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u8 t)   //TIM3中断
{

这样是一直加,但是if(t==60)不能进入这个语句,LED还是在闪烁

网友C:
用for嵌套循环计时

网友D:
是不是中断向量定义的有问题

网友E:
代码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