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电平转换芯片TXS0108E使用问题

楼主:
使用TXS0108E将ARM出来的3.3V时钟信号转换为5V,时钟频率9MHz,电路尝试过TXS0108E输出上拉和下拉2种情况,但时钟信号都明显变形,现象基本一致,参考波形图,请帮忙分析下原因,是使用方法有问题吗?

BC处波形

BC处波形

A点波形

A点波形

电路示意及测试点

电路示意及测试点

网友A(2018-12-25):
感觉信号输出负载中, 有比较大的电容吧. 包括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信号输出负载中, 有比较大的电容吧. 包括寄生电容

才看到,谢谢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是示波器探头带宽的问题。

网友B(2019-10-10):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打算使用这款芯片,可以问一下,最大数据速率
110Mbps(推挽)
1.2Mbps(开漏)
这是这么确定哪种模式的呢?

网友B(点评):
如果是ARM芯片的引脚的话,应该是指GPIO的输出模式对吧? 那如果是FPGA的话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