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试验机画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8-12-25):
我们公司做试验机的,有下位机和上位机。
下位机接有力传感器,把采样值发到上位机,进行显示,画曲线。
下位机的力值恒定,可是AD值是变化的,但变化不大,反映在曲线上不平。
我感觉这是正常的。可是老板说,别人的产品力值恒定时曲线是直的。
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设个阈值,波动范围不超过这个阈值时,不改变当前显示值。
称重行业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变化不大,说明还是有变化,下位机软件处理下,再降低噪声看看;

还有显示上优化下,一定范围内波动显示直线

网友C:
首先要确认拉力传感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或者你的ad采集是不是不太准确

网友E:
可以加电容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