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间歇振荡器电路图与工作原理

楼主(2018-12-25):
间歇振荡器电路图与工作原理

    间歇振荡器是脉冲技术中的基本电路之一。它可以产生持续时间很短(从十分之几微秒到几百微秒)的窄脉冲。这个持续时间tu比脉冲重复周期T小很多,或者说脉冲间隔度Ttu很大(从几到几万)。脉冲的前后沿很陡,形状接近于矩形,而且脉冲幅度很大。另一方面,这种振荡器的线路非常简单,所用零件极少。因此,它在脉冲技术中获得了很广泛的应用。例如,电视接收机的行扫描和帧扫描主振级(这里要求产生比扫描正程短很多的窄脉冲),大都采用间歇振荡器。在要求输山脉冲功率的场合,例如雷达发射机的脉冲调制器,也常采用间歇振荡器。

间歇振荡器工作原理
图1是间歇振荡器的电路图。骤然看来,这个电路可能有一个平衡状态,即各个元件上的电压和电流具有恒定数值的状态。但是,如果变压器线圈间的耦合足够强,这个平衡状态就是不稳定的。当屏流偶有变化或栅路中出现电流时,平衡状态就被破坏,电路中就会产生振荡。这个振荡可以分为四个过程:(1)休止期,(2)形成脉冲前沿,(3)形成脉冲顶,(4)形成脉冲后沿。这四个过程依次周而复始地循环着。

休止期。我们从休止期开始进行分析。在休止期间,电容器C上充有很高的电压,其极性如图1所示(这一点以后将会证实)。这个电压使电子管处于截止状态,屏流ia和栅流ig都等于零,而屏压ua等于电源电压Eg,如图2中在t1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的各个曲线所示。在休止期内,电容器通过大电阻R以及变压器栅极侧线圈G放电。因为R和C的数值很大(时间常数很大),所以放电很缓慢,放电电路中线圈的作用可以忽略。由于放电,电容器上的电压uc逐渐减小(图2a),电子管栅压ug逐渐升高(图2b),但是在升高到电子管截止栅压-Ego以前,电子管都是截止的,振荡器一直保持为休止状态。

形成脉冲前沿。当栅压ug由于电容C的放电而上升到截止栅压-Ego时(图2中t1点),电子管开始导电。这时电子管将处于正反馈放大状态,电流和电压能够发生寻崩式的突变,形成很短的脉冲前沿。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把图1电路从aa'两点断开,画成图3的样子。这样就成了一个变压器耦合放大器。从a点输入一个交变电压△ug,在a'点就有一个交变电压△ug'输出。适当选择变压器的变压比,显然很容易使放大倍数

大于1。同时,按图3所示极性连接变压器,使得a'点对交流电压的相位和a点相同。这样,把aa'点连起来,就成了一个正反馈放大系统。这时,如果屏流略有增加,它就在变压器的两个线圈中产生出如图3所示极性的电压。a'点的电压通过耦合电容C送到电子管的栅极,使栅极电位升高,而栅极电位升高又使屏流进一步增大,屏流增大又在变压器中感应出更高的电压,使栅极电压进一步升高……。这样循环不已,就产生了一个雪崩式的突变过程。一方面,屏流突增到很高的数值。另一方面,线圈G、A中突然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压,使栅压突然从负值经过零增到很大的正值,出现很大的栅流,而屏压则从Ea突然降到很小的数值(图2中t1到t2间的各曲线)。

但是由于电子管特性的限制,屏流不可能无限地增长。由于栅压升高,屏压降低,往往会使栅压比屏压还要高很多。从电子管阴极发射的电子,有相当大的部分落到栅极上,形成强栅流。电子管达到强栅流工作状态,其等效跨导就降低,使得图3所示那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降低。当放大倍数小于1时,雪崩过程就会停止,屏流就稳定下来(图2中t2点)。这时候,就开始了形成脉冲顶的比较缓慢的过程。

形成脉冲顶。这时候,屏流和栅流都增长到相当大的数值。栅流通过电子管栅-阴极间电阻Rgk对电容C充电,使电容两端的电压uc增加(图2a)。如果变压器线圈两端的感应电压基本上不变,电容C上的电压增加就使栅极电压ug下降(图2b)。栅极电压下降就会使栅流减小(图2e)。
大家会问,既然屏流的变化已经比较缓慢了,为什么线圈A、G两端仍有很大的感应电压呢?这是因为,不仅是屏极线圈A中流过屏流ia,而且栅极线圈G中也流过相当大的栅流ig。变压器线圈中的感应电压不是决定于一个线圈的电流,而是决定于屏流与折合到屏极线圈去的栅流之差,即所谓激磁电流。在脉冲顶期间,虽然屏流变化很慢,但栅流却相当快地减小,所以激磁电流的增长速度还是很快,从而能维持变压器线圈中的感应电压基本上不变。
随着电容C的充电,栅极电压的降低以及栅流的减小,电子管就逐渐从强栅流状态向弱栅流状态过渡,等效跨导逐渐增大,图3所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也逐渐增加。到达t3时,这个放大倍数又重新大于1,电路又处于正反馈状态,于是将出现雪崩式的不稳定过程,脉冲顶就在这一瞬间结束,转入形成脉冲后沿的过程。
形成脉冲后沿。到达t3以后,跨导增大到栅压能够显著控制屏流的地步。栅压ug继续降低,就会使屏流ia显著减小。屏流一减小,线圈G中的感应电压也随着减小,使栅压ug进一步降低。这样又使屏流ia进一步减小,屏流减小又使栅压ug急剧降低……。这个雪崩过程一下子就使电子管截止。电子管截止了,线路的放大倍数就等于零,所以雪崩过程也就终止了。
当电子管截止的时候,变压器线圈中由于感应作用,产生了数值很大但极性相反的电压,不过它们迅速地下降到零。此后就开始了休止期。
我们知道,在形成脉冲顶的期间内,栅流对电容C充电,使uc增加到最大值Uc(图2a),所以在形成脉冲后沿的雪崩过程停止以后,电容器C上充有很大的电压(极性如图1中所示),使电子管处于截止状态。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分析休止期时所假设的情况。以后,这四个过程就继续循环下去,形成了间歇振荡。

几点说明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在形成脉冲顶期间,电容器是经过电子管栅-阴电阻Rgk从Ego。充电到Uc,而在休止期间,则经过电阻R从Uc放电到Ego。由于R甚大于Rgk,所以休止间(T—tu)要比脉冲持续时间tu大很多倍。休止期大约等于时间常数RC,因此,脉冲重复频率F大致上可按F=1RC计算。脉冲宽度决定于变压器的激磁电感Lm和电容C。Lm和电容C越大,则脉冲越宽。一般是先根据给定的脉冲宽度来确定电容C的数值,然后用改变R的办法来改变重复频率。脉冲前后沿所占时间的大小决定于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和漏感,在绕制变压器时应尽量减小它们。
为了把脉冲输出到其它电路,通常在变压器上另绕有负载线圈。这个线圈的匝数应使得间歇振荡器的参数和外电路相匹配。利用负载线圈能得到正极性或负极性的脉冲。也可以直接从屏极取得负极性的脉冲(这时脉冲幅度一般达到电源电压的80%左右),或从栅极取得正极性的脉冲。最后,还可以在电子管阴极电路中接一个小电阻(10~500欧),从阴极取得正脉冲。

电路的变形
以上讨论了间歇振荡器的典型电路。实际应用时,有时把电路的接法作某些改变,如图4所示,但其工作原理是大同小异的。图4a中只不过把电容C的位置换了一下,电路结构没有变化。图4b中把R也换到线圈G的外面。它的工作过程和典型电路不同的地方是,在休止期间,电容器C直接经过R放电,而不通过变压器的线圈G。但是,由于电容器的放电速度很慢,脉冲变压器线圈的电阻又很小,事实上在休止期间可以认为线圈G是短路的。放电电流是否通过这个线圈,对振荡器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
图4c和图4b不同的地方是R不接阴极,而是接到阳极电源去。对于图4b的电路,在休止期间,电容C上电压uc的变化趋势是从最大值Uc放电到零(图5a)。但是对于图4C的电路,由于电源Ea和电阻R的作用,电源力图把电容器反向充电到Ea(图5b)。但是,由于电子管在ug=-Ego时即已开始导电,产生雪崩过程,所以反向充电到此为止。而在形成脉冲顶的期间,由于栅流的作用。uc仍充电到最大值Uc。从图5a和5b的对比可以看出,即使在时间常数τ=RC相同的条件下,图4C电路的周期T'也比其余各种电路的周期T小。另外,由于在休止期间电容C被反向充电的曲线较陡,所以它和-Ego线的交点也比较固定,即电子管开始导电的时刻比较固定。因此,图4C电路的工作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