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超声波测距仪

楼主:
    STM8L001J3M3 的TIM2和TIM3具备了红外线调制发射功能。

      超声波发射频率与红外线发射频率非常接近,我会利用这个调制的38KHZ信号去驱动超声波发射,然后接收回波达到测距功能。剩余4条IO线用来驱动OLED显示屏,显示所测得的距离。

网友A(2019-01-03):
想法不错 看看实际的灵敏度 吧

网友B(2019-02-28):
这个试验了吗,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验了吗,可行吗?

这个帖子图纸是项目的设想框图,那个接收头必须经过运算放大器放大才可行。控制定时器使之间隔一段时间发射一短暂超声波,然后计算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就可以测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图纸是项目的设想框图,那个接收头必须经过运算放大器放大才可行。控制定时器使之间隔一段时间发 ...

超声波发射要用压电陶瓷片才可以,还要升压,普通喇叭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发射要用压电陶瓷片才可以,还要升压,普通喇叭是不行的

那个喇叭图只是《8pin STM8能干啥》的说明而已,实际使用要压电片并联电感,或者升压变压器的。这个8条腿STM8可贵在内部2个定时器可以连接,设定好各自PWM参数后运行时不占用系统软件资源就可以生成调制的38KHZ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