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8-12-25):
STM8L050J3 是 SOP8 封装的MCU,具备12-bit ADC和三个定时器,可以实现一个低成本的单节(5号/7号)镍氢电池充电器。

12-bit ADC用两个输入通道,一个采集电池电压,一个采集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换算得出充电电流)。因为镍氢电池的充电除了需要过压保护之外,必须要依靠电压斜率检测来判断电池状态是否充满,及时停止充电。电压监测要MCU参与计算,并需要比较好的电压测量分辨率。12-bit ADC比10-bit的更合适。

充电器电源用最容易获得的5V直流供给,例如USB电源。通过PWM开关降压器变换为较低的电压给电池,开关降压用PMOS管控制,MCU的定时器产生PWM波形,驱动MOS管。将ADC采集的取样电阻电压与预设值比较,根据误差调节PWM占空比,形成一个反馈环路,实现对电池的恒流充电。

MCU 6个I/O口余下的可以用来做LED指示灯。

网友A:
貌似是个用处。

网友B:
如何判定充电完成呢

网友C:
这个不对  不能简单的监测电压值

网友D:
对充电电池这块不太了解

网友E(2019-12-06):
有没有镍氢电池特性方面的资料?  充电电压电流特性,

网友F:
可以做很多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镍氢电池特性方面的资料?  充电电压电流特性,

这个要自己测。趋势是相似的,但是不同厂家的电池都不完全一样。同一颗电池不同状态也不一样。镍氢电池充电不像锂电池那么简单。

网友G(2020-03-10):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自己测。趋势是相似的,但是不同厂家的电池都不完全一样。同一颗电池不同状态也不一样。镍氢电池充 ...

单从充电角度,除去电压和锂电标准不同外充电流程应该是一样的吧,恒流-恒压-涓流。

我用可调电源机充锂电、铅酸电池、镍氢都是按照不同的电池容量及电压大小设置好最高电压,设置好限流然后就充了,觉得没啥不一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镍氢电池特性方面的资料?  充电电压电流特性,

和锂电池、铅酸电池的充电曲线应该差不多。具体没有实测过曲线。但我实际所有的电池种类都是按照 恒流-恒压-涓流 的流程来充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H:
镍氢电池的寿命问题,感觉更换速度过快,成本就大大升高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