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果两个相同的新唐开发板没接CAN控制器,可互相...

楼主(2018-12-25):
问题同上。采用CAN通讯,接can控制器一直有问题,怀疑对接的两个can控制器问题,想不接试试,行吗?

网友A:
应该行。这个时候就是CAN的时序逻辑通信。

网友B:
应该可以,看了一下CAN的通信图,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
换个 控制器 试试
或参考下我们的 电路看看,见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D:
不可以直接对接通讯的,can总线和uart是不一样滴,必须接can控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直接对接通讯的,can总线和uart是不一样滴,必须接can控制器。

那意思就是学CAN这个东西,学习成本挺高的了。

网友F:
这么看,CAN的学习成本挺高的

网友G:
可以, CAN TX, CAN RX短接後直接連接另顆ic  CAN TX, CAN RX的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意思就是学CAN这个东西,学习成本挺高的了。

CAN 收发器  3元一个,2个  就 6元,学习成本 不高的,类似电路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H:
CAN和CAN可以直接通信,外面要加二极管。CAN发送的时候要监听RX,可以参考西门子的方案

网友I:
可以哟 用回环模式

网友J:
可以一个接usbcan通讯模块试试

网友K:
可以先试试看,看能否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