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请教

楼主(2018-12-25):
1.大家平时做项目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一些数据处理的问题,比如说对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做滤波,滤波前后的变化是怎么看的,就是单单直接看数据变化还是用什么软件绘制一个图还是什么呢,如果是的话,那是用什么工具呢。
2.还有就是大家平时是怎么看单片机里程序改了之后运行速度的变化的

网友A:
你可以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 给电脑分析。那边可以用MATLAB

好,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
导出EXCEL分析,或者用MCU厂家自带的软件分析;

好,谢谢你

网友C:
用肉眼看就可以啊  如果懒得看 就自己做个小程序看曲线

网友D:
我都是用C#编写上位机的程序

网友A:
之前听说Excel就可以做串口助手,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