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赛元的RX脚和IO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8-12-25):
现在有一个应用,为了满足客户使用,通信口使用RX脚接收数据,完了再转换为IO口模拟将数据发送出去,可是就是这儿转换的问题,只需要把UART中断关闭然后将P12从高阻换成上拉IO?我现在就是接收数据处理好了,然后用P12拉高拉低发数据,但是一个高低电平都发送不出来,求指点

网友A:
接收完数据后,需要将P12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然后还要把REN设为0

网友B:
这个好细致啊 处理的 但是为什么要强推挽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完数据后,需要将P12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然后还要把REN设为0

我只是设置了关闭中断,没想到这儿还需要设置不允许接收,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细致啊 处理的 但是为什么要强推挽模式呢

防止数据失真吧,毕竟考虑线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止数据失真吧,毕竟考虑线的距离

感谢解答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