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串口 UART

楼主(2018-12-25):
1.初始化(官网)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UART_Open(UART0, 115200);

注意:默认的UART_Open函数默认把端口配置成8位数据,一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无硬件流操作。

如果需要其他的串口配置。可以把UART_Open里面的函数进行修改。

引脚配置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配置IO为复用功能并给以相应的功能

中断使能

注意:串口中断标志没有清除一说,在接受到UART数据时候,只要读一次数据寄存器就能清除接受中断,否则永远在中断中。

UART0->IER |=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RTO_IEN_Msk | UART_IER_TIME_OUT_EN_Msk ;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中断向量以启动文件为准

楼主:
启动文件里定义了中断函数的名字。所以这个不能乱用。一定要对。

网友A: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这个如果不用呢,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B:
串口和IO共用端口,需要功能选择。

网友C:
串口中断。

网友D:
这个 用不用没有啥关系啊

网友E:
讲解的非常详细

网友F:
看到这种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代码 好贴心

网友G:
参考各个例子,就很容易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