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O,输入输出

楼主(2018-12-25):
在M05x系列的IO有四种状态。

一,

1.输入模式,I/O引脚为三态(高阻),没有输出驱动能力。

2.输出模式,I/O支持数字输出功能,有source/sink电流能力。

3.开漏模式,I/O支持数字输出功能,仅有sink电流能力, 一颗
外加上接电阻用于驱动到高状态。

4.准双端模式,I/O同时支持数字输出和输入功能,但source
电流仅达数百uA。

(详情以芯片手册为准)

5.官网的宏定义,

#define GPIO_PMD_INPUT          0x0UL
#define GPIO_PMD_OUTPUT         0x1UL
#define GPIO_PMD_OPEN_DRAIN     0x2UL
#define GPIO_PMD_QUASI          0x3UL

二,配置IO

设置IO为普通IO

SYS->P1_MFP &= ~(SYS_MFP_P12_Msk   );
SYS->P2_MFP |= (SYS_MFP_P12_GPIO  );

1.官网例程库定义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4, BIT1, GPIO_PMD_INPUT);

2.输出

Pxx = 数值;

例如,P12 = 0;直接的位操作

#define GPIO_PIN_ADDR(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20*(port))) + ((pin)<<2))))
GPIO_PIN_ADDR(port, pin) 用于字操作

楼主:
IO的新唐库函数比较容易懂。

网友A:
高祖模式,是不是可以理解相当于什么都没接,内部悬空了。

网友B:
IO口的多种模式要理解,才好应用自如。

网友C:
准双向比较好用。

网友D:
逻辑组合换成宏替换比较科学。

网友:
高阻态也可以

网友E:
官方的例子已经演示的很全面了,几种模式都有。

网友F:
IO功能可以驱动SPI接口这种吧?

网友G:
一些复用引脚,设置为IO,都要进行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些复用引脚,设置为IO,都要进行配置吧?

一般默认是IO功能。

网友G:
高阻,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又叫高阻态,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
高阻态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网友D:
开漏输出大致意思:设置引脚输出为“1”时,该引脚处于开漏,也就是相当于浮空状态; 设置引脚输出为“0”时,该引脚将拉低电平。

网友H:
用处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