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失调电压自检测疑问

楼主(2018-12-25):
在做一个项目,直流电机调速,直流电机电流通过康铜丝采样经过运放后送入MCU采样,电路图(参考样品设计)和波形见图片,R1前端通过MCU控制高电平和低电平,R28的后端给单片机AD采样。
问题如下:
1、单片机通过什么样的逻辑能够实现失调电压自检测?(感觉是通过2组AD差来设计的,但不是很懂)
2、为什么要设计R1通过MCU来控制,能够直接接到5V?

网友A:
你这电路似乎不能实现失调电压自检测。或者是我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似乎不能实现失调电压自检测。或者是我没有看懂。

我也没看懂 所以发出来请教下各位。

网友B:
失调电压不是太确定的,这个你怎么去通过自己的电路去检测啊

网友C:
是你的原理图画的太差了,这是差分放大,但是电阻参数不太合理。
理论上,直接从采样电阻R16的二端,分别接R21和R31,差分放大,走线要注意,无非R16的地线也是输入端子,地线不能乱接,可以抵消地线电位差异导致的误差。
MCU提供差分放大的正偏置。如果电阻是比例对称的,当电流为0,输出就是这个偏置,当电流变大,由于是反相放大,输出电压变低。

网友D:
首先,你这个图是有问题的,IGBT下面GND上面直接360V,这不可能正确,PWM进来,就短路了。
不过,这个线路貌似只能控制一个方向的失调电压(同相端负失调),让系统在没有发出运转PWM信号的时候,电机电流=0,然后通过单片机参数补偿的PWM=DAC。转换为正极性的补偿电压,如果输出能接近0,那么就可以让该补偿PWM固定下来。
但是如果是正失调呢?因为你图纸抄错,所以也没办法清楚线路正确情况,理论上,必须是对±方向失调都能控制,那么,运放必须先预置一个单极性失调,让同相端可以用0-正的单极性电压来进行补偿。其实也挺简单,在运放反相端做一个加法器,一个固定于超过运放最大输入失调电压的值和电机电流进行加法。

网友E:
电路有问题,无法实现你说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这个图是有问题的,IGBT下面GND上面直接360V,这不可能正确,PWM进来,就短路了。
不过,这个线路 ...

图纸是有错误,J3端的PGND应该为220VAC整流后的地,其他的PGND 为 开关隔离电源输出+P12VDC的GND,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纸是有错误,J3端的PGND应该为220VAC整流后的地,其他的PGND 为 开关隔离电源输出+P12VDC的GND, ...

修改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这个图是有问题的,IGBT下面GND上面直接360V,这不可能正确,PWM进来,就短路了。
不过,这个线路 ...

修正后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