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赏求解决大功率驱动放大器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2-25):
我们的井下仪器,井下信号通过几千米的电缆传输到地面,目前用的是sn55453或者sn75453往地面驱动曼码信号,但是这个片子故障率有点高,毕竟井下1000多米来回折腾麻烦,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稳定性更好的片子推荐,电流差不多得100到200ma,温度100度往上,有赏求推荐~~·

网友A:
高温,长线传输干扰涉及面很广.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芯片耐温实验室里可模拟测试.排除后剩下的就是其它因素了.有条件先看下回传信号波形,再逐一攻坚.

随钻脉冲曼码信号处理研究
PWM型功率放大器长线传输波形整型

网友B:
浮地隔离,电流环,电压有点高,功耗有点吃不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长线传输干扰涉及面很广.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芯片耐温实验室里可模拟测试.排除后剩下的就是其它因素了. ...

回传信号是直接从FPGA出来的标准曼码信号,就是数据量稍微有点大,目前使用55453向上驱动都还可以,就因为电流功耗较高,相对于其他芯片故障率高,使用好多年了,感觉这么多年应该有更可靠的芯片能够替代,在我们这个行业对各类芯片了解较少,想了解有没有大神知道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