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锂电BMS前端采样i2c通讯和转485应用

楼主(2018-12-25):
STM8能干啥,STM8可以使用内部晶振,简化外围电路。
使用I2C BMS 均衡ic进行通讯和设置。就可以得到电压,电流,和各种保护状态,然后通过串口转RS485
用于跟上位机的通讯就可以做出性价比非常搞的BMS均衡系统。。。

网友:
做功能单一的应用,那种需要IO不多的。

网友A:
看名字很不错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C:
iic不好调试 外接不同的芯片还是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