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功能单一的应用

楼主(2018-12-25):
8PIN其实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作为控制器,控制开关,这个开关可以用定时器驱动,也可以使用ADC获取一个值来控制。比如光敏电阻。比如晴天时候开启某个装置,
或者将某个检测量用串口发出去,比如你可以连接一个红外发光管。
总之就是那些需求单一的应用。

网友A:
说的挺好的。

网友A:
貌似也就这么应用比较合适。

网友B:
不一定单一啊 可以复用啊

网友C:
可以外延功能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外延功能模块的

那样就要再使用其他模块了,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就要再使用其他模块了,得不偿失。

我是说如果不单一功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