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MFC。VC++的区别是什么求指导

楼主(2018-12-25):
QT、MFC。VC++的区别是什么求指导

网友A:
最近老是有人问这个,哈哈,度了一把娘,搜到不少
QT的强大在于其跨平台,单就windows而言,不会比MFC强势。在NT下,qt的运行速度和资源占用率都没MFC好。

  在Linux下就用Qt(C++)或者GTK(C,当然gtk也有c++的),在windows下就用MFC,跨平台就用前两个。
  Qt的封装哲学较好,与系统关系低,门槛也低。而MFC想精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简单的来说:QT和MFC都是类库,VC有两种理解,一种就是指用MFC编程;另一种指的是VC的IDE开发环境。
  1、如果基础好,比如刚学了C++想找个GUI库来玩,也只是随便玩玩,QT包装很好,帮助文档也很好,就直接用QT,出了某些奇怪的问题,也没关系。
  2、如果是想学好,想学得稍微深入,觉得QT就很难,还是先学VC,学好了基础再用QT。QT的开发效率高是针对会用的人而言的。
  3、如果有高人指导,或者环境很好,或者只用QT的很小一部分,那学QT就轻松很多了。

1. QT, 编写的程序,是一个可在linux和windows下使用的,被诺基亚收购了,在linux下用的人很多。
2. MFC和VC++, 可以说是一体的。 MFC是一种程序框架,VC++就是在里面编写东东用的语言~。

网友B:
QT和MFC都是类库,说白了就是别人编好的一堆完成特定功能的工具,自己可以直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