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8pin STM8能干啥?+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8-12-25):
先看看内核和系统特性
• STM8内核,频率为16 MHz
• 2.95V到5.5V工作电压
• 128 kHz到16 MHz RC灵活的时钟控制
• 多达5个I/O
• 8位和16位定时器(2 个)
存储器
• 8 KB Flash
• 1 KB RAM
• 128字节EEPROM
连接和调试
• UART
• SPI
• I2C
• SWIM单线调试模块
模拟外设
• 3通道10位ADC

简单的应用就是串口与上位机通信控制轨道交通中DCJ, FCJ, SJ继电器,
采集DBJ, FBJ继电器
8脚够用了,多了也用不到,放着多余。
在轨道交通行业会经常用到这样的,之前都是用的PLC或者40脚的单片机,
费力不讨好

网友A:
哈哈,很愁人的。如果几毛钱一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能直接驱动?而不是用驱动芯片?

网友C:
不能吧 还是需要添加驱动器的

网友D:
能驱动的路数太少啊

网友E:
对于8pin来说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