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怎样配置GPIO功能

楼主(2018-12-25):
用NUC972处理器的PH7这个GPIO时,发现被用作其他功能了。怎样把这个口设置为普通GPIO?我在内核中把SD卡功能关掉了,但是显示被用作SD1_CLK这个功能。
[root@mcuzone ]#echo 231 >/sys/class/gpio/export
[   52.250000] Please Check GPIOH07's multi-function = 0x6
sh: write error: Invalid argument
[root@mcuzone ]#mount -t debugfs debugfs /tmp
[root@mcuzone ]#cat /tmp/gpio
GPIOs 0-319, platform/nuc970-gpio, nuc970_gpio_port:
[root@mcuzone ]#

网友A:
去牛卧堂问问看。

网友B:
用BSP的库函数操作。

网友C:
不太懂,是Linux下可以命令操作IO、

网友D:
看看相关代码文件。应该有个配置端口的文件吧

网友:
这个不可以用库函数。?

网友C:
不太明白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E:
是不是关闭后,还需要设置IO的功能peiz

网友E:
功能配置选项

网友F:
直接配置为第一默认的动能就可以啊

网友G:
在功能的那个寄存器中 不要把它设置为别的用处就哦了

网友H(2019-07-18):
Please Check GPIOH07's multi-function = 0x6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啊,,,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要怎么配置才能使用的到PH7啊。、。

网友H(点评):
可以了,自己手动配置寄存器吧。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H: 我要将PH7引出通用GPIO,请问应该怎么弄?麻烦了。

网友E:
没用过这个系列。